[综合] 这个联想90w/20v笔记本电源怎么改24V

楼主(2019-05-09):
原输出是20V 4.5A的,想拿来做白菜白光电源

网友:
求改16V方案,白光用习惯了,不差几秒,不开到最高温,16v足矣

网友:
原装的费劲点吧,山寨的比较容易改!

网友:
20V完全够了··我电路板的焊点·16V通杀

网友:
笔记本电源好一点的有过压,过流保护,提高电压会导致无输出,或电压不稳定,

需要研究一下图纸再改。

网友:
背面中间那个应该是光耦,看它边上又有3只脚的元件,疑似431,过流保护和过压保护应该是那人8脚的疑似358芯片控制,如果这些都猜对,那这个电源是可以改的

楼主:
芯片是这个 Das001

网友:
品牌笔记本电源保护太多不好改就这么用吧

网友A:
调节芯片2脚的电阻,2脚与地之间并合适电阻。

楼主:
这个2.9KΩ的电阻和地相连,4.7KΩ的和正极输出相连。这个怎么算并联多大电阻啊?电路和楼上能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2.9KΩ的电阻和地相连,4.7KΩ的和正极输出相连。这个怎么算并联多大电阻啊?电路和楼上能对上 ...

就是串联分压成正比,但你的阻值好像不对

网友A:
上图的计算方法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的计算方法如下

感谢感谢,准备并一个16.2k的电阻上去

楼主:
家里没有丝印21c的0603贴片,就并联了一个15k的色环电阻。万用表测量输出24V,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
我对12楼的敬仰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B(2019-09-20):
引用 网友A:
调节芯片2脚的电阻,2脚与地之间并合适电阻。

兄弟,有没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图,我的烧了,想修下,多谢你

网友:
背面次级芯片附近找r23,用500k可调调至你需要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有没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图,我的烧了,想修下,多谢你

以前画过联想长条电源的电路图,你借鉴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