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5580圆的台铃控制器

楼主(2019-05-09):
控制器坏了!售后经销商2年不到!换了第三家!找到未正式营业的说换原装470圆!!!第一张照片就是罪魁祸首

网友A:
到不了300吧,你这限流60,够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不了300吧,你这限流60,够劲

470元!90安30管的安乃达电机原厂控制器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不了300吧,你这限流60,够劲

功率管150a 100v的

网友B:
这什么车这么大控制器?!

网友C:
要是双模控制器就好了,因为电机的霍尔是安装在开槽的铁芯上,霍尔过热故障的话用无感无刷模式应急。地方不错可以跑古老的铅酸电动车,而北京那好多没上牌的铅酸不让上路。

网友D:
这车最高速能跑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车最高速能跑多少?

速度欢乐表55km/h,被限速后的50码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什么车这么大控制器?!

台铃在贵州卖的针对贵州山大坡多!动力强劲!参数描述安乃达电机gh22g  2800w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双模控制器就好了,因为电机的霍尔是安装在开槽的铁芯上,霍尔过热故障的话用无感无刷模式应急。地方不 ...

现在买了个双模!等待验证该说法

网友E:
我也想买个台铃电动车,请问你的车子什么型号,电池多大的,5580元是整车的价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买个台铃电动车,请问你的车子什么型号,电池多大的,5580元是整车的价格吧? ...

铃野!21前后碟刹!电池72v45a!俗称7250-是整车价!现在买电池容量应该更大了!gh22g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