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爱普生R330墨盒

楼主(2019-05-09):
拆个爱普生R330墨盒

网友:
爱普生的系列好像都要解码的

网友A:
直接拆了换连供啊,还好打印着是单独的!打印头如果堵了基本上一台机子一半钱没了!

网友B:
过滤棉没的吗?我印象中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了换连供啊,还好打印着是单独的!打印头如果堵了基本上一台机子一半钱没了! ...

整机400多,然后原装墨盒四个240:ti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机400多,然后原装墨盒四个240

还是比较坑的,目前除了高端的,基本上都是买墨盒送打印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滤棉没的吗?我印象中有的。

没有,膜撕开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了换连供啊,还好打印着是单独的!打印头如果堵了基本上一台机子一半钱没了! ...

打印量不大,就不改连供了。拆开看看想买L805打印机连供墨水加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机400多,然后原装墨盒四个240

R330是6色墨盒,买据说是拆机墨盒也就一百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