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victoria的擦除和重映射

楼主(2019-05-09):
victoria修复坏道,一般选择erase还是remap,哪个好?

网友A:
重映射不了吧免费版的好像不行

网友:
能够erase的,说明盘片还能写入,erase失败,就需要remap。说不上哪个好。当然,能erase的肯定可以remap,但是可能软件算法会先尝试erase,如果能够erase就会拒绝remap。
最好还是用MHDD来操作,MHDD检测的结果要比victoria高,至于修复估计是差不多的。

当然,有些地方信号弱,读取延迟高,可以强行makebad,标记为坏道然后再做remap。

楼主:
接到技嘉970主板sata上,bios也设置了IDE模式,可惜就是认不到盘,无法使用MHDD
只好装到移动硬盘盒里,在WIN7下或PE下跑了好几遍victoria,扫出两个错误(坏道)和10几个警告(慢),无论擦除和重映射都无法修复……
提示remap error,该咋整呢?反正里面没数据,低格吗

网友:
哪个都没用。坏道不进P表,擦也白擦,磁头都擦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到技嘉970主板sata上,bios也设置了IDE模式,可惜就是认不到盘,无法使用MHDD
只好装到移动硬盘盒里,在W ...

mhdd测SATA硬盘。970主板好像只认SATA0 SATA1那二个口。再检查线

楼主:
low format后,PE再维多利亚,全治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hdd测SATA硬盘。970主板好像只认SATA0 SATA1那二个口。再检查线

SATA0到SATA5都试了,还是低格了

网友C:
不好用,
对于坏道来说, 希捷的工具箱最好
对付unc 坏道
但是对付绿块,棕块 红块
希捷工具箱 会主动选择
并不会全影射到 g list
我也没有了现在的新硬盘  都有绿块
30-100不等
所以对于旧硬盘 特别是11代之后的硬盘 如果不影响用 那就是不必在意绿块
这几天修了14块sv35
victoia效果不好 mhdd有点效果
最有效就是 擦除
而擦除在 希捷的官司给的定义就是低级格式化
我也试了一下纸级格式化
250g 的盘 用了6个小时
那么2t的盘至少要用48小时
而全擦除用了11个小时
不过擦除后 对于UNC 这种物理坏块确实是屏蔽的
不过绿 棕 红 并不是全都屏蔽

网友(2023-03-01):
引用 网友C:
不好用,
对于坏道来说, 希捷的工具箱最好
对付unc 坏道

希捷的工具箱 可以分享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映射不了吧免费版的好像不行

目前的收费版最新版本号是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