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做个大功率zvs加热

楼主(2019-05-09):
想做个大功率zvs加热来熔铜,大神们能推荐一下大体的元件参数吗?电源能否改用电焊机?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真的不如买成品

网友:
楼主还需要学很多内容,先收集资料吧

网友A:
咸鱼成品二手大功率15KW的也才一千多点

网友B:
感应加热,好像只有铁磁性的金属才可以吧?

网友:
大功率,有多大?

网友:
想熔铜的话要用坩锅,DIY玩玩的话起码用6管ZV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应加热,好像只有铁磁性的金属才可以吧?

频率够高,只要导电的就行,电磁炉如果不用检锅电路,非铁磁性金属,也能热,只是效率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成品二手大功率15KW的也才一千多点

这么贵我还是买个锅用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