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救助,松下电池

楼主(2019-05-09):
电压10.7不能过原充,电池型号EYFB30  上80 81充电器都是绿黄灯一起闪,请大神指点

开始的时侯有一个脚断掉了,补焊后也是一样

楼主:
各组电压正常一样3.58
就是这样黄,绿灯闪,表示充满和保护

网友:
有一颗生锈了

网友:
既然电压一致,排除接触不良,那就是板子坏了

网友:
单个充试试

楼主:
另一组外观无问题

楼主:
把电池拆下后,换上新的电池,上原充一样绿灯黄灯一起闪,显示满电保护中

网友:
保护板坏了

网友:
保护板坏了 , 网上买带均衡功能的板子 , 换了继续玩.

网友:
测量每颗电池的电压。
生锈那一组上下两颗并联,应该是这两颗电压没有充满。其它两组(上下并联为一组),任何一组单独电压达到4.2v都会显示保护。
保护板不光监控总电压是否达到12.6v,还监控每颗电压 只要任何一颗电压达到4.2,也会保护。
任何一颗达到4.2而总电压没有达到12.4v以上就显示故障。
可以换电芯,但是电芯换上去之前要配对,选内阻容量一样的匹配。原厂都是电脑匹配。
自己换的一致性不好的情况下,原厂充电器很容易认为部分电池充满了,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