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运放和MOS管尝试做一个恒流源测量毫欧电阻,误差太大什么原因?

楼主(2019-05-09):
待测1毫欧和万用表串联在输出回路,用万用表监视输出电流,调整输出电流100mA恒定,然后用另一只万用表测量1毫欧电阻两端电压,理论上应该是0.1毫伏,但实测是0.2-0.4毫伏,且极不稳定。已经排除了万用表精度问题!
是什么原因呢?  接触电阻?  还是1毫欧电阻在100毫安电流下阻值变化?

现在原因已经找到了,还是测量方式有瑕疵,改进了一下,详见13楼!现在能准确测量区分出1毫欧和1.5毫欧的电阻!

网友:
电压表接点的位置与接触问题,被测电阻是10m欧的就应该会好些

网友A:
这万用表是多少位的?精度是多少?一般的三位半万用表,测量0.1毫伏左右的电压是不现实的。

网友:
用的什么运放,这个电路对运放要求有点高。

网友:
这个电路对运放要求有点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万用表是多少位的?精度是多少?一般的三位半万用表,测量0.1毫伏左右的电压是不现实的。 ...

常见的DTM0660的mV档分辨率已经可以做到0.01m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DTM0660的mV档分辨率已经可以做到0.01mV。

你在毫伏档短接红黑笔,读数又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毫伏档短接红黑笔,读数又是多少?

00.00mV 字数补丁

网友A:
如果这6F22能提供稳定的100毫安的电流,并且很稳定,说明这电阻不稳定,或者你测量时表笔位置变动了,造成电阻值改变。换一只电阻,并且把表笔固定位置测试看看。1毫欧的电阻太小了,引脚电阻不能忽略,最好用四线电阻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6F22能提供稳定的100毫安的电流,并且很稳定,说明这电阻不稳定,或者你测量时表笔位置变动了,造 ...

这些似乎应该和楼主说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似乎应该和楼主说才对呀。。。

哈哈。。。。我以为你是楼主。。。。

楼主:
如我图中所示,我这个是个试验品,所以暂时不存在四线测量问题,因为被测电阻直接串在了100mA回路里,只需要用电压表测量被测电阻两端电压即可!成品为了测量方便才用四线法!

楼主:
现在已经改好了,能完美测量了,配合四位半表甚至可以测出0.5毫欧电阻(三位半表最低只能测1毫欧的整数倍)!原因就是接触电阻,为了省事直接把100mA电流回路接头和待测电阻,用电压表测试夹三者夹在了一起,原本以为这样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事实是影响很大。现在改成电阻和电流回路单独连接,万用表测试夹只负责测量电阻两端电压,结果就很完美了!当然,成品可以用四线开尔文夹,这样电阻和电流源的连接不用这么麻烦了!

楼主:
现在测量精度问题解决了,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稳定电流源了,我发现MOS管太热了,开机后,电流每秒钟升高0.01毫安,这样算的话,基本上2分钟以后测量毫欧电阻的误差就能达到0.01毫欧了!加了个小散热片后,有效果,一秒钟升高0.01毫安,变成了6-7秒钟上升0.01毫安,这样只要不是太长时间测量,精度应该够了! 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我测量0.001-10欧姆电阻,电流都基本恒定100ma,电源用的升降压模块,调整输出电压电流也基本稳定!现在测量精度其实挺不错的,能准确分辨出1毫欧和1.5毫欧!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刚通电冷态时电流比几分钟热稳定后的电流低1毫安,当然了1毫安甚至几毫安的误差,对于测量毫欧级的电阻误差完全可以忽略,1毫安的误差只对1欧姆或者10欧姆这样的大点的电阻有影响!不过,大点的电阻也没必要用毫欧表测量了,毕竟100毫安的电流不算小了,待测电阻稍大的话有可能会烧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测量精度问题解决了,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稳定电流源了,我发现MOS管太热了,开机后,电流每秒钟升高0.0 ...

mos管是否热 跟恒流稳定性基本没关系 反而是你的采样电阻,阻值实在太大了 10个欧姆???  采样电阻的温度漂移会大大降低恒流源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是否热 跟恒流稳定性基本没关系 反而是你的采样电阻,阻值实在太大了 10个欧姆???  采样电阻的温 ...

谢谢,之前手头没有1欧姆或者更小的电阻用四个并联一个10欧姆的,觉得这样的话,每个的功率也不会太大,实际上影响很大,现在换成了1欧姆电阻就基本稳定了!

网友(2019-12-14):
引用 楼主:
谢谢,之前手头没有1欧姆或者更小的电阻用四个并联一个10欧姆的,觉得这样的话,每个的功率也不会太大, ...

10欧姆时,采样电压是1V,100mA时,电阻上功率100mW。有资料说,为减少采样电阻被加热,功率应在20倍,即100mW功率,要用2W以上的电阻。1欧姆电阻时,电阻上功率只有原来的1/10。虽然电阻的温度稳定性提高了,采样电压却只有0.1V了,与运放的温漂什么的比,精度会不会下降?如果由此抵消了电阻加热温漂,也许就有得有失了。

网友:
坛子里用LM317做恒流源貌似更简单,调试也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