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代目成功换上中航锂电24串60安(IFP41/115/244)

楼主(2019-05-09):
应该很少有人装这种铁锂电池在电动车上,因为体积有点大,一般的电池仓很难在不改动的情况下可以比较完美的装上去。在我事先都不确定能不能装得下的情况下就把电池买了回来,当然是二手的价格美丽的,要不然不去冒这个险。

先看看电池外形

型号那其实就是它的三围尺寸。
先把电车外壳拆了,这样才好干活
经过多次排放,最终确定了电池的最合理的放置。

电池的电板方向要事先安排好,画下草图,这对组装过程十分有帮助。
先把这十二片连接,

再这样接5片

再到马筒下面4片连好,最后连脚踏板那三片,完成后是这样

外壳有个地方要去掉一点,

不然会被电池顶起来太多而无法装到位
装上后是这样

最后把电池固定好

再在上面放个泡沫片,这样马筒装的时候可以把电池轻轻的压住
马筒刚刚好

我现在是冲电过保护板,放电直接连电瓶。整个过程最麻烦的就是连接电池极了,先后顺序要掌握好,脚踏板那里的电池是要先连好再放下去的,不然先放下去了就没法接电极了。
三代目装这种电池我这个应该首个了

网友A:
多少钱一块?你这续是长了,自重也上去了

网友B:
如果是60一块还行,多了就不是太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60一块还行,多了就不是太划算了

铅酸的价格,尽管操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块?你这续是长了,自重也上去了

对比原来的72v20a铅酸,多了30几斤,这几十斤算得了什么

网友C:
这电驴原来是20A,装60A可以骑几百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驴原来是20A,装60A可以骑几百公里?

原来确实是20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60一块还行,多了就不是太划算了

28片连运费差不多1500

网友D:
这种电极的好,接线方便。我的改的是48V 50AH的,焊接电极。没有楼主这么大动干戈,我是座桶里放一半,另一半放尾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极的好,接线方便。我的改的是48V 50AH的,焊接电极。没有楼主这么大动干戈,我是座桶里放一半,另一 ...

你这样改车还有地方放其它东西吗,尾箱和马筒都用来放电池,这样车的重心高了,稳定性肯定会变差。

网友E:
电池多少钱一个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多少钱一个有链接吗

没有,处理货

网友:
我是做了两套18650三元21串26AH,各占原来的3个铅酸位置,然后两套电池并联起来当52AH使用,万一挂一套还有一套能用不用推车,成本花费4000元。

网友:
铁锂电池寿命还不错也安全,就是低温性能没有三元锂电池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改车还有地方放其它东西吗,尾箱和马筒都用来放电池,这样车的重心高了,稳定性肯定会变差。 ...

原来座桶里本来就是放电池的,尾箱放了电池确实没办法放其它东西了,不过尾箱本来就很少放东西的。

网友F:
尾箱放电池严重影响平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尾箱放电池严重影响平衡

这些理论还真心不懂,不过改好到现在骑行了一万一千多公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些理论还真心不懂,不过改好到现在骑行了一万一千多公里了

我也尾箱放了个电池,12公斤的,导致重心太高,车子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尾箱放了个电池,12公斤的,导致重心太高,车子不稳

我的车是电摩,感觉不太明显。

网友:
车架是油改电144V的电池仓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