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GBP换偏光膜改背光

楼主(2019-05-09):
这东西放着好好的,也没风吹日晒,不明白为什么偏光膜就老化了,本来没打算换,因为拆开发现换这东西挺麻烦的,风险也大,就拖了很久,最近改砖头GB背光成功,感觉这个应该难不倒我了,就网上买偏光膜,决定更换,顺便再加背光。屏幕中间黑色部分就是老化,玩游戏看不清

拆开,任天堂专用三角螺丝

屏幕要非常小心,处处陷阱,屏幕跟外壳中间有双面胶,挑的时候力度要把握好,要不然会碎,

有一角有轻微破损,不过没关系,不影响显示,经验判断是后面的偏光膜老化,

这地方的排线要焊开,最好用吹风或大刀头烙铁

撕下偏光膜和发光膜,可以看出来判断正确,

淘宝买的10寸偏光膜,5块多一张,裁之前要搞对角度,要不然显示不了,或者会造成黑底白字

贴上,就像手机屏幕贴膜一样,贴好撕下保护膜,不撕也行

背光用山寨机的,后来发现有点小,只用了下面的LED灯

先焊好看看屏幕可损坏,如果损坏就不用进行下面的了,图片可以看出来正常不缺线

安装背光,

上主板找合适的连接点,我直接从电池和开关上取电,开机就有背光

试机,这个山寨背光不好,漏光严重,明显不如上次的苹果5背光均匀,先用着,以后再改吧。

网友:
话说这掌机当年也不便宜啊

网友:
今天刚换vcd的,不买新,划不来。
你屏大,用那种LED灯白反光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偏光膜是贴的背面吗?反光用的什么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光膜是贴的背面吗?反光用的什么膜?

偏光膜正反面都有,反光膜因为加背光不需要了

网友:
上学时花700多买了一台,玩两天被亲戚拿走再没归还。马宝10寸万用偏光的效果是非常的差,不建议用,背光可以自己用旧手机模组优化改造,效果能达到非常好的地步~

网友:
原以为屏幕发黑,用包香烟的锡纸换了液晶后面的反光板就行了,结果把中间的偏振膜撕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光膜正反面都有,反光膜因为加背光不需要了

谢谢!明白了,有空我把我的也换一下顺便加背光。

网友(2019-07-14):
引用 楼主:
偏光膜正反面都有,反光膜因为加背光不需要了

偏光膜正反面是一样的吗?谢谢!

网友:
貌似屏幕下面翘漏液了,可能会慢慢向内延伸

网友B(2019-09-05):
偏光膜哪里买的,能给发个链接不,私信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光膜哪里买的,能给发个链接不,私信也可以

马云家有,直接搜偏光膜就行,电瓶车仪表盘用的那种,5元一大张。

网友(2022-10-27):
换偏光膜改背光

网友:
动手能力真的很好

网友:
是不是黑白的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3-02-24):
屏幕漏液没办法解决的吧??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看着应该是换的反光膜,偏光膜不是这样的。

网友:
谢谢你的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