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上次发图没说明如何改锂电台灯,今天重新补发。

楼主(2019-05-09):
这是上次改后的效果,可以用usb充电,
也可以用自带的内置电源充电。

今天主要是给他做个充电指示灯。
由于塑料盖板不是透明的,就采用打孔,微透。
原机输出电压为5v,就不用改动太多,
只是取消掉铅酸电池的充电部分就ok,
去掉一个限流电阻和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改用4056小板替代。

在面板上打孔,但是不要打穿,形成微透效果。

这样改后就好看多了吧。

网友:
买个双色的led接上,用一个灯挺好

网友:
请问:充电时是否不能同时开灯?

网友:
我手电上就是这么改的,直接加的4056,其它线路没动,

至于指示灯,把塑料磨薄点,不用改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