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买来的几块恒流降压板太坑爹,扔了可惜只好画板重新利用

楼主(2019-05-09):
这是买来的,非常坑爹,恒流部分没有基准源,标称20A,买来第一个板能达到17.5A,以为能用于是后续又买了几块,用的时候才发现垃圾得很,有的12A,有的14A,有的不稳定乱跳。一查电路不知哪个人才设计的。

网友:
最近也开始做大一点电流的降压板,不过没有楼主做那么强大,以前一直玩输出5A的芯片.

网友:
改进后的电路分享一下啊!

网友:
20A,强大,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
厉害了!
羡慕懂电路,会自己设计的

网友:
一般家用5A够了,不做工程、

网友:
确实不如自己设计的合适

网友:
楼主技术牛叉,佩服!

网友(2019-06-25):
可以发上网卖,

网友(2019-08-24):
能过EMC吗,N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1-08-08):
几年前我买过三片磁环升降压板,商家说比LTC3780实惠,采用100瓦LM5118双管升降压双二极管整流性价比方案,能效比XL6009好发热小,到货后发现芯片没型号,引脚跟LM5118不同,有一片升压故障换二极管元器件修好,另外好的两片实测额定功率才20瓦,最大50瓦发烫。

网友:
这板我买过,实际带载90w,几分钟散热片就烫到不能碰,只好加了个风扇,提心吊胆继续用

网友:
改进后的电路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