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玩具音乐电话,现在的玩具一个牛屎芯片就可以搞掂所以。

楼主(2019-05-09):
拆个玩具音乐电话,现在的玩具一个牛屎芯片就可以搞掂所以。这个玩具是大女儿时候买奶粉送的,一直都没有坏,现在添了个儿子,这玩具就轮到儿子玩,男孩子嘛!!!!经常扔,锤,戳,已经多处骨折。

儿子的玩具,经常接触不亮被投诉,这次拆开打理一下电池触点个按键触点。

电池盖板已经骨折
3个金霸王,我儿子比他还要霸王。
导电按键

一个牛屎芯片就完成了流水灯,音乐,故事等的功能。
排线比较良心,难怪那么禁折腾
流水灯和按键

清理完毕又可以愉快的唱歌、

儿子又可以玩耍了。

网友:
遇到过这几根细的连接线竟然用铁的,节省到家了。

网友:
是滴……现在一台任天堂红白机也可以一片牛屎搞定了……

网友:
也太简陋了,原件这么少

网友:
能够一坨牛屎搞定的绝不会用到两坨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儿子肯定知道这点,要尽快玩坏了才有新的

网友:
拆过一个黑猫警长的,故事儿歌歌曲一个牛屎搞定!

网友:
金霸王现在商场超市很少见了。

网友:
好歹的擦干净啊。当爹的和当妈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牛屎里面有乾坤,牛屎里面千军万马!

网友:
我家第一个女儿,真的当宝啊 ,啥都用好的,第二个儿子,好吧,已经不怎么上心了,去年天猫搞活动,奶粉屯了一年的量,到年底,一看还有6箱奶粉再有两个月就过期了(一般一个月1箱4罐)。好吧,反正是儿子,想想应该耐抗吧?每次冲奶粉加量,最后有3箱奶粉是过期后坚持喝完的。所以说第一个照书养,第二个照猪养,没错。还有女儿玩过的玩具,儿子也玩,儿子玩是给他一把螺丝刀,拆着玩,下次有空上点儿子玩的拆机照吧,儿子2岁了。

网友(2020-07-22):
或许又是大型翻车现场了,牛屎就完事了

网友(2024-11-08):
这电路板好容易折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