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二手明纬,有点问题问一下大家

楼主(2019-05-09):
买了个27∨的准备改可调的,自己焊点东西马马虎虎,卖家说教程祥细,很好改买个试试,今天收到货连上电没有问题,拔下插头后,电指示灯还亮着,隔了几秒电源里发出几声嘶嘶的声音,然后电源灯才灭,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正常,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没问题。

卖家自己说可能是哪个元件短路,小毛病,让我找找,我一会电器小白,机器也没有不会找啊,万一电到了就完蛋,机器加加运费

网友B:
电源指示灯亮一会正常,电容放电,吱吱声有问题,没带载吧

网友:
我买了台改好的带载也响,电压表闪烁的利害。正在换货中感觉没有传说中的的耐用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指示灯亮一会正常,电容放电,吱吱声有问题,没带载吧

是没带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指示灯亮一会正常,电容放电,吱吱声有问题,没带载吧

我改了以后怎么显示50几安,最高2.8V,电表红粗线点到铜拄上电流没了,电压不能上调

楼主:
是短路了?

楼主:
一节3.7电池这么显示,是不是表烧了?

网友C:
没见你怎么接电池和电流表的,不会是把电流表和电池并联了吧?没什么基础的真心不建议折腾这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你怎么接电池和电流表的,不会是把电流表和电池并联了吧?没什么基础的真心不建议折腾这些东西 ...

锂电池正的按红黄线,负的接黑线,正常时电流显示是0A,今天电源出问题后,才这样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节3.7电池这么显示,是不是表烧了?

电流表头没接分流器吧?这个表头不接分流器会像你图中显示那样。

网友:
这个表头不接分流器会显示50多A,接上分流器才正常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