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x58+e5640忽然变得一卡一卡的,什么情况?

楼主(2019-05-09):
机子一直用得好好的,自从有一次天热玩游戏死机后,机子就出问题了。

现在监测软件提示温度正常,机子用着用着忽然卡一下,像死机那样的卡1到2秒,然后继续正常运行,卡的频率不定,有时就是开个浏览器也卡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机子配置是x58+e5640+8G+固态硬盘

网友A:
没检查一下硬盘吗?

网友B:
大概率硬盘,有坏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检查一下硬盘吗?

hdtune5.5检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硬盘,有坏道了吧

硬盘扫描了,没问题呢

网友:
如果系统在后台自动更新有时也会这样的,貌似最近Microsoft的更新很频繁。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win7 打好了补丁

网友D:
X58是不是可以装双cpu和服务器内存?

网友:
像是过热 是不是电脑多年没有清灰了?

网友E:
我电脑之前打开某一个软件就蓝屏,代码是内存或者硬盘故障,重装win7和win10都没用,换了硬盘就好了,也是固态,各种测试也都正常。。。
还有就是主板,我朋友的电脑,玩游戏或者就放着不动,也死机(画面定格),内存,显卡CPU都换了,拆下的也测试了都正常,换了主板好了。。。
电脑有问题,不能很好的确定是哪一方面的,只能单个测试,替换下坏的配件,再考虑修不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win7 打好了补丁

win10家庭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X58是不是可以装双cpu和服务器内存?

板子是单u的,内存是普通三星内存,之前用一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电脑之前打开某一个软件就蓝屏,代码是内存或者硬盘故障,重装win7和win10都没用,换了硬盘就好了,也是 ...

受教了……要换主板或硬盘就麻烦了

网友:
做做磁盘碎片整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要换主板或硬盘就麻烦了

找个低容量硬盘试试。我是这样,手头的旧显卡、抵挡硬盘等统统保留着,说不定就能够用上。以前单位配的电脑有30G的sata硬盘(奇怪吧?这么小)拆下来留着,后来有一个本坛M换的主板做成电脑给老家的哥哥用,IDE、SATA都有,后来怎么也不行了。后来发现无论换哪个IDE硬盘都不行,换了sata好了。最后就是系统装在sata上,其他的放在IDE硬盘中。那些DDR2也是拼凑的

虽然最终的原因我不知是什么,也没有修复,但这样就能用了

网友:
任务管理器看看cpu内存硬盘占用率

网友:
这个可以逐一排除

网友F(2023-04-06):
楼主解决了吗,能分享一下就好了,这个我也碰到过,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解决了吗,能分享一下就好了,这个我也碰到过,没搞定

……莫名其妙的又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