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行车记录仪由吸盘固定换后视镜柱固定

楼主(2019-05-09):
同事的行车记录仪,还是很几年前我帮忙安装的,采用阅读灯取电。当时就问他是否要改后视镜柱固定,不想破坏还是用了吸盘固定。
几年下来吸盘有老化,天太热了常脱落。自己尝试了用泡沫双面胶固定,还是不行。

改造一下吧,把这个吸盘给去了换成铁片箍住

开拆,顶去销钉

这些部件都没用了

留下上方的万向节

小手锯开动

四下分离开

纸条做抱住后视镜柱铁片的模板

上车量长度

取电脑主机后的插板

按尺寸剪裁

2端打眼,包黑色热缩套管

后面自己有事去忙了,让同事自己上车安装。没想到,给我传了他的完工图。

没曾想还给按反了,只能事情忙完后给他掉了个方向才收工。
已经下班了,急着去接孩子。最终的样子没拍,翻个方向安装就会更顺些。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借鉴了

网友:
有那种灰色的704的话就好,给吸盘底部涂一点,然后吸上去,干了就不会掉了

网友:
不太喜欢玻璃前面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买了个隐藏式的。

网友:
我的话是没有汽车,连摩托机动车都没有,只有一辆自行车非机动车,F68等好点的运动相机有自行车把配件。楼主的记录仪,可以试试吸盘一圈加文具浆糊等,不溶解玻璃的胶水。或者铁底座的台式记录仪,有改装能力的更好,把镜头模组安装在汽车头上,联咏等主控模组安装在汽车内。

网友A:
中控台上别放那些有棱有角的东西,不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控台上别放那些有棱有角的东西,不安全的

同事的车,提醒过他了

网友:
玻璃吸盘用3M胶可以固定。但是也很麻烦。

直接D一个不花钱。花钱用九头蛇支架。

网友:
摘掉胶皮碗,然后再后面的锅边,粘一圈3M
直接贴玻璃上,无痕、结实、耐久

网友:
,改装达人,动手能力太高了。

网友:
现在的智能后视镜都没见着了,前几天好多厂做,集成导航,行车记录,wifi热点等功能,

网友B:
阅读灯取电的思路不错,买车十多年阅读灯使用次数好像没超过2,基本闲置。几年前买了个记录仪也是吸盘坏了,完美修复,但感觉吸在前挡玻璃是很难看,点烟器取电更碍事,所以记录仪很少使用。
楼主的方案值得借鉴,考虑取消一个阅读灯,用灯泡座做个借电器,直接无损改装。再把记录仪固定再后视镜上,半隐藏式安装,重新启用记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阅读灯取电的思路不错,买车十多年阅读灯使用次数好像没超过2,基本闲置。几年前买了个记录仪也是吸盘坏了 ...

长城h5,阅读灯内有acc电。行车记录仪取的是acc

网友(2019-11-16):
不错,回去也改改。吸盘天热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