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闪迪求助

楼主(2019-05-09):
偶得8片闪迪,4片64G和4片128G可惜玩不了求大神支招

楼主:
903里面能识别但是量产错误177,貌似是1CE8叠的东西 2246EN FlashDB有这个id的参数但是没有加进开卡列表,只能解扣或者上安国了吗?

网友:
怕是code颗粒哦

网友A:
只能上安国了
闪迪的大都这样,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上安国了
闪迪的大都这样,蛋疼

128G上安国可惜了

网友:
CODE颗粒没解除过不能直接用吧

网友:
903 这主控 3D制程的都不支持,1ynm的也一样

网友B:
有15153  128G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15153  128G这个吗?

没有 是15059 64G和128G的

网友:
安国是它最后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