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马自达6 自动空调旋钮失灵维修风量/温度 不换面板修复

楼主(2019-05-09):
不多赘述,故障就是空调风量旋钮失灵了,能开大不能关小,温度和风量调节都很费劲。
商家正常给出的办法就是换空调控制面板,哇塞400多,这个月工资少,自己修吧。
工具:T形螺丝刀(星六角,大概是T20,我的螺丝刀是套装,所以记不住了),十字螺丝刀,壁纸刀片,电烙铁(刀头最好),焊锡丝,助焊剂,万用表。

元件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ygU&id=562438653007 另外这家也有按钮,如果按钮也坏了可以一起买。
发完帖子了,发现了一个同款贴,不算转发,互相参考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7

干就完了,多大点事,这种旋钮,最复杂的情况里面也就是个编码器,也可能是其它更简单的结构,拆开见分晓。三个旋钮是拔不下来的,不要乱动手。

先从手刹旁边的水杯架下手,全是卡扣,不用犹豫,平时就很抠门,今天抠你还不跟玩似的

里面好脏。。。拆档位盖板,依然没有螺丝,一直延伸到点烟器那,左右找巧劲把,都是卡扣。

这个时候要注意一点,插上钥匙,把档位挂到N档,不然这个盖板是拿不下来的,也就无法继续拆中控屏了。

取下盖板,顺好线缆,都是灯泡线,不用很小心,摘掉就好了。取下盖板之后就可以挂回P档了。断线,摘掉点烟器插头。对于这个点烟器插头是愁死个人的态度。能换换了吧,太浅了。

下面重点来了,音响面板下面有两个螺丝,拧下来,拆掉右侧扶手箱,侧面还有个黑色螺丝,就一个,也就是说总共需要拆掉3个螺丝就能拆掉中控面板了。

拆完三个螺丝,可以拽可以推,反正把中控面板退出来就是了,摘掉后面的线

还是卡扣

中控内涵照

今天的主角,空调面板。这是背面,不要拔出前面的旋钮,切记

拆掉外壳

看到图片最中间那个能拨动的斜着装的开关了么,就是它,就是它,坏的就是它。不用犹豫,拆了它。

拆完之后的效果,空空如也。

有条件最好先买好零件再拆车,这样可以直接把拆掉的零件换上去。我拆车前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也没有先例,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拆,知道了是什么零件也来不买,只能把零件再次拆成零件,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底部三个触点中的中间触点,因为长期没有动作形成了氧化,氧化造成了导通异常,开关自然就不好用,用镊子尖刮一刮,装回去,万用表测量一下,OK,好用,焊回去。

清洁完成,恢复使用,装回去就好了。

完成维修之后,装上盖板之前,可以清理下垃圾,给档位滑块刷点油,换挡异常流畅哦!

网友A:
你这都不是芯片级维修了,是细胞级维修。

网友B(2019-06-08):
这个导航音响机头是后期机型产品,降价后到处缩水,机头也改国产品牌了,早期原配的机头都是松下的

楼主(2019-09-28):
引用 网友B:
这个导航音响机头是后期机型产品,降价后到处缩水,机头也改国产品牌了,早期原配的机头都是松下的 ...

这个真不能怪人家华阳,这个原件实际上是进口配件,就是氧化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都不是芯片级维修了,是细胞级维修。

这种维修只能算最初级的芯片级维修,测量简单,下手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能怪人家华阳,这个原件实际上是进口配件,就是氧化了而已。

我说的是音响机头,没指空调

网友C:
看了你的两个贴,你咋恁有才类,我不禁怀疑楼主的职业,并敬佩你的职业素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两个贴,你咋恁有才类,我不禁怀疑楼主的职业,并敬佩你的职业素养 ...

职业,屌丝一枚。。。要是不差钱,直接换新车,哈哈哈

网友D(2021-01-08):
请问按钮应该买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2023-11-02):
引用 网友D:
请问按钮应该买什么型号的啊?

淘宝链接最第一款。

网友:
有一块贴纸遮住了,我找了很久才找到。差点想暴力拆了,还好再次找找就看到了,很大一颗螺丝。

网友:
感谢楼主,我车的风量控制终于恢复了,以前扭很多圈都开不大风量,有时开大变小,开小变大。现在可以准确控制了。温度那边没题,就不用换。焊工差的多买两个开关,以免没焊好,我就是买了两个,第二个才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两个贴,你咋恁有才类,我不禁怀疑楼主的职业,并敬佩你的职业素养 ...

其实换的这个元件并不是芯片,只是一个检测开关,尖角是可以左右活动的,旋钮转动时拨动这个三角尖,从而发出正向或反向的信号传输到电路板上真正的芯片,芯片再控制风量或温度的大小。

楼主(2024-07-22):
引用 网友E:
其实换的这个元件并不是芯片,只是一个检测开关,尖角是可以左右活动的,旋钮转动时拨动这个三角尖,从而 ...

芯片级维修不是说非得拆芯片才算。基本上动焊动元件了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