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个车载cd大家知道具体信息吗?Fujitsu ten

楼主(2019-05-09):
回家路过一回收纸壳的师傅,看到旁边摆着几个电子器件(一个minicd机和两个小音箱,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车载cd)称重给我了,下面先上个车载cd的图片,没看到更多的信息,拆了半天就拆了个扇热片后盖,啥也看不到,无从下手了,壳子都扣得很紧;如果是好的,自己想试试改改成家用是否可以?下面上几张图

楼主:
自己找个沙发

网友A:
先按尾插定义接一下线通电试试看能用不能用,再决定是否买尾插免得浪费

网友B:
泰国产富士?车机,先折面板,再折上盖,板上有标接口性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按尾插定义接一下线通电试试看能用不能用,再决定是否买尾插免得浪费

现在没合适的12v电源,准备找个电脑电源试试看

网友:
上盖大力出奇迹

网友:
面板方正,丰田接口,应该不错! 如楼上所说,先通电,有必要再买连接线,或自己做连线,灰色那是usb口,

网友:
这些车机,碟机易出问题,收音机别的不容易坏。

网友C:
先把面板拆了,塑料面板后面是一块金属面板,全拆掉上盖就能下来了,如果拆开也就没必要买尾插了,直接电路板接线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泰国产富士?车机,先折面板,再折上盖,板上有标接口性质

感谢,我先试试拆面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面板拆了,塑料面板后面是一块金属面板,全拆掉上盖就能下来了,如果拆开也就没必要买尾插了,直接电路 ...

刚看到回复,就差最后一个电路板没拆,刚好看不到接头先这样吧,给大家上图

楼主:
刚试试拆了,不敢大力啊,先观察再拆,给大家上图

网友:
丰田的车载CD,还好不是哑巴机。

网友D:
内部看起来还很新,丰田的好搞,不像大众的一小时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看起来还很新,丰田的好搞,不像大众的一小时关机

不会还需要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