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不通电的 志高 电热水壶

楼主(2019-05-11):
晚上烧水发现开关按下不通电,前一次烧水就发现开关迟迟不跳,还是手工帮忙跳开的,怀疑开关烧了,打开手柄,发现连接开关的红线端子明显烧焦

开关上的螺丝也锈的没样子

烧焦的热缩套管 原本是红色的,变成了褐色

拨下连接线 烧焦的端子

内部明显焦了

费了不少工夫把这两个烂完的螺丝拧下来

螺丝对比一下,最右边的屁股都烂没了

开关引脚化了

各面都看看

拆开看下触点

其实触点没什么问题,开关是被那个接头连累死的

拆这个烧焦的接头

出厂没铆好,一边没压紧

手一拨就断了,因为已经烧焦

发现这电线不是铜线,刮了刮白色的

志高 也是不靠谱的厂家之一

先插入直通应急

烧水中,有白开水喝了

把开关帽取下看型号  KSD-368 13A

测量长度约为5cm 宽度约2.2cm

于是上淘宝杂货店找配件,卖的最多的是下面这个尺寸的 46*21mm

翻了好久才找到51*22mm的

果断下单,5.3包邮三只,用了12个淘金币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配件挺便宜的

网友:
便宜不耐用,问题是贵的也未必好!

网友B:
用这种电热壶做开水,加水最好不要超过8成,7成最好。我的电热壶用了整十年了,啥事没有~

网友C:
厂家的良心可见一斑

网友:
电水壶的功率比较大,电流也比较大,接头要处理好。

网友D:
买了两个,都是这种的温控开关,一个用了五年,期间修了N次,勉强还可以用!新买的一个一年,暂还没修的

网友E:
手里遇到好几个都是这种问题的。

网友F:
插座端子压接后加锡要稳妥得多

网友G:
蒸汽开关常见病,只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件挺便宜的

便宜没好货,除非商家亏本刷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电热壶做开水,加水最好不要超过8成,7成最好。我的电热壶用了整十年了,啥事没有~ ...

水装太满是会跑到开关里,我这只的主要问题在接头,接头发热导致开关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的良心可见一斑

现在没有几个良心厂家了,这个端子明显没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电热壶做开水,加水最好不要超过8成,7成最好。我的电热壶用了整十年了,啥事没有~ ...

里面有刻度线的,在最低和最高刻度之间加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两个,都是这种的温控开关,一个用了五年,期间修了N次,勉强还可以用!新买的一个一年,暂还没修的 ...

撸了3个,这么说我还能用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里遇到好几个都是这种问题的。

开关损坏是很多的,但因为接头引起的应该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座端子压接后加锡要稳妥得多

压接工艺不过关,高温的地方加锡不合适,最好方式就是压接,只是志高这良率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生锈真厉害

高温水蒸气确实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蒸汽开关常见病,只能换

认真看帖,这开关是受害都,接头才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