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37种传感器实验(Arduino)记录每一次小小的进步

楼主(2019-05-09):
37款传感器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依照实践(动手试试)出真知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做做实验,不管能否成功,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掂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补充内容 (2019-6-4 19:23):
Arduino 系列传感器实验目录清单:
7楼        实验一:干簧管传感器模块
20楼      实验二: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
34楼      实验三:微波雷达感应开关模块

补充内容 (2019-6-4 19:25):
46楼      实验四:震动传感器模块
59楼      实验五: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模块
67楼      实验六:KY-038高感度声音传感器模块

补充内容 (2019-6-4 19:25):
82楼      实验七:旋转电位器模块
92楼      实验八:湿度传感器模块
110楼    实验九:火焰(红外线)传感器模块
124楼    实验十:敲击传感器模块(KY-031 )

补充内容 (2019-6-8 06:10):
134楼    实验十一:金属触摸传感器模块KY-36
142楼    实验十二:线性霍尔磁力传感器模块
156楼    实验十三:触摸传感器模块
166楼    实验十四:倾斜传感器模块(角度开关)

补充内容 (2019-6-12 10:43):
183楼    实验十五:手指侦测心跳传感器模块KY-039
195楼    实验十六:电容式数字触摸传感器模块(TTP223 )
212楼    实验十七:HC-SR312微型人体感应传感器模块
230楼    实验十八:0.25W太阳能滴胶板传感器模块(45X45毫米)

补充内容 (2019-6-14 22:51):
241楼    实验十九:常闭型SW-420震动开关传感器模块
258楼    实验二十:水银开关传感器模块(KY-017)
274楼    实验二十一:激光头传感器模块(KY-008)
290楼    实验二十二:MAX7219点阵显示模块(8X8 LED共阴)

补充内容 (2019-6-21 09:54):
313楼    实验二十三:NE555频率可调脉冲发生器模块(方波占空比50%简版)
329楼    实验二十四:水位水滴传感器模块(Water Sensor)
342楼    实验二十五:MQ-2气敏式烟雾传感器模块(甲烷 液化气 可燃气体)
367楼    实验二十六:4X4矩阵键盘模块(轻触式按键)

补充内容 (2019-6-21 09:55):
382楼    实验二十七:GY-BMP280-3.3 高精度大气压强传感器模块(高度计)
398楼    实验二十八:5050 RGB全彩LED模块 KY-009
411楼    实验二十九:DS1302实时时钟模块(带电池CR2032 掉电走时)
433楼    实验三十:光敏二极管传感器模块(英语:photodiode )

补充内容 (2019-6-29 20:11):
452楼    实验三十一:ISD1820录音语音模块(8-20秒)
477楼    实验三十二:雨滴传感器模块(雨水/雨量/叶面湿度)
495楼    实验三十三:ESP8266串口WIFI收发无线模块 (ESP-01S)
524楼    实验三十四:三色LED交通灯模块(红黄绿灯)

补充内容 (2019-6-29 20:12):
537楼    实验三十五:模拟量声音传感器模块(4线制波形)
557楼    实验三十六:WS2812B智能外控集成LED四位彩灯模块
573楼    实验三十七:MQ-3酒精乙醇传感器模块(半导体式)
600楼    实验三十八:joystick双轴XY按键摇杆模块(PS2游戏控制杆)

补充内容 (2019-6-29 20:12):
621楼    实验三十九:DS18B20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模块
644楼    实验四十:360度旋转增量编码器模块(KY-040)
667楼    实验四十一:IS0203激光接收管传感器模块
689楼    实验四十二:5V低电平触发单路继电器模块(常闭常开型)

补充内容 (2019-7-10 12:07):
710楼    实验四十三:DSM501A韩国PM2.5灰尘粉尘传感器模块
742楼    实验四十四:类比霍尔磁性传感器 KY-035(模拟量)
768楼    实验四十五:红外避障传感器模块(光电接近开关)
785楼    实验四十六:350Ω高精度电阻式应变片传感器 (弯曲感测器)

补充内容 (2019-7-10 12:14):
798楼    实验四十七:七段LED数码管模块Seven Segment Display
815楼    实验四十八:GY-291 数字三轴重力加速度倾斜度模块
840楼    实验四十九:有源蜂鸣器报警器发声模块 (低电平触发)
855楼    实验五十:W25Q64 64Mbit FLASH外扩存储模块(SPI接口 )

补充内容 (2019-7-10 12:15):
871楼    实验五十一:自锁点动触摸按键传感器模块(TTP223芯片)
898楼    实验五十二:SPI接口Micro SD卡模块  TF卡读写卡器

补充内容 (2019-7-22 14:47):
886楼    实验五十三: 土壤湿度水分传感器模块(电阻式)
910楼    实验五十四: 大按键点动轻触开关模块(高电平输出)
925楼    实验五十五:DHT11 温湿度复合传感器模块(数字型单总线通信)
949楼    实验五十六: 8路LED流水灯跑马灯模块SUNLEPHANT

补充内容 (2019-7-22 14:57):
920楼    实验五十三: 土壤湿度水分传感器模块(电阻式)
948楼    实验五十四: 大按键点动轻触开关模块(高电平输出)
964楼    实验五十五:DHT11 温湿度复合传感器模块(数字型单总线通信)
990楼    实验五十六: 8路LED流水灯跑马灯模块SUNLEPHANT

补充内容 (2019-7-22 14:58):
1006楼  实验五十七: 四档频率占空比可调模块矩形波信号发生器(NE555)
1025楼  实验五十八: HC-SR04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模块(4针通用款)
1056楼  实验五十九: RS232转TTL2代串口模块刷机板(MAX3232芯片)
1074楼  实验六十:ATTINY85 Digispark kickstarter 微型 usb 开发板

补充内容 (2019-7-22 14:59):
1114楼  实验六十一: 直条8位 WS2812B 5050 RGB LED内置全彩模块
1133楼  实验六十二:电压检测模块 Voltage Sensor 电压传感器
1151楼  实验六十三: 1排4键薄膜开关 Arduino扩展键盘模块(控制面板)
1165楼  实验六十四: TCS3200D颜色识别传感器(可编程彩色光频转换器)

补充内容 (2019-8-2 12:55):
1188楼  实验六十五: 5MM三色RGB全彩LED模块颜色传感器KY-016
1204楼  实验六十六: TCRT5000红外反射光电开关寻迹传感器模块
1226楼  实验六十七:HC-SR501 ...

补充内容 (2019-8-2 13:02):
1226楼  实验六十七:HC-SR501 热释电人体红外感应传感器模块
1256楼  实验六十八:BMP180 新款 BOSCH温度模块气压传感器

补充内容 (2019-8-2 13:02):
1277楼  实验六十九: AT24C256 I2C接口 EEPROM 存储模块 IIC
1292楼  实验七十: GY-30 数字光强度模块光照传感器(BH1750FVI芯片)

补充内容 (2019-8-2 13:03):
1316楼  实验七十一:电容式土壤湿度传感器模块不易腐蚀宽电压(TL555I)
1338楼  实验七十二:HX1838红外无线遥控套件红外扩展模块(遥控器+接收板)

补充内容 (2019-8-2 13:03):
1361楼  实验七十三:人体秤50kg称重传感器模块(电阻应变半桥式)
1397楼  实验七十四:4位LED数码管模块0.36英寸亮度可调带时钟点( TM1637)

补充内容 (2019-8-2 13:04):
1416楼  实验七十五: GY-NEO-6MV2新款飞控GPS模块 (带大天线)
1438楼  实验七十六:TTL转RS-485模块 MAX485 RS485模块
1455楼  实验七十七: 2路继电器模块 带...

补充内容 (2019-8-14 16:38):
1455楼  实验七十七: 2路继电器模块 带光耦保护Arduino扩展板
1472楼  实验七十八: LGT8F328P LQFP32 MiniEVB开发板

补充内容 (2019-8-14 16:39):
1493楼  实验七十九: 模拟灰度传感器 (反射式光电模块)
1509楼  实验八十: ov7670摄像头模块30W采集拍照模组(替OV7725)

补充内容 (2019-8-14 16:40):
1530楼  实验八十一:槽型光耦对射光电开关模块(红外计数测速传感器)
1545楼  实验八十二: MQ135空气质量检测传感器模块(有害气体检测)

补充内容 (2019-8-14 16:40):
1568楼  实验八十三: 4路TTP224电容式触摸模块 人体数字触摸传感器
1588楼  实验八十四: 8位LED数码管MAX7219模块(支持级联控制)

补充内容 (2019-8-14 16:40):
1603楼  实验八十五:开源 Mini MP3 Player SD卡播放器模块(YX5200)
1633楼  实验八十六: 180度SG90舵机模块(模拟9G)

补充内容 (2019-8-14 16:41):
1652楼  实验八十七: DS1307时钟模块 Tiny RTC I2C模块 24C32存储器
1669楼  实验八十八: LCD1602液晶屏5V显示模块

补充内容 (2019-8-14 16:41):
1699楼  实验八十九: WS2812B-4*4位 RGB LED 全彩驱动16位彩灯模块
1721楼  实验九十:步进电机+ULN2003驱动板 4相 5线 5V步进电机模组

补充内容 (2019-12-4 10:26):
1747楼  实验九十一: 1号霍尔水流量传感器咖啡机直饮机流量监控模块
1761楼  实验九十二:1 x 8通道IIC I2C逻辑电平转换器模块

补充内容 (2019-12-4 10:27):
1774楼  实验九十三: CSR8350 蓝牙V4.1立体声音乐模块(专用车载)
1788楼  实验九十四: 4X4矩阵形薄膜键盘模块轻触开关模组

补充内容 (2019-12-4 10:28):
1805楼  实验九十五:pulsesensor光学心率脉搏生物模拟传感器(XD-58C)
1820楼  实验九十六: 433M无线发射接收模块 超再生防盗报警无线模组

补充内容 (2019-12-4 10:28):
1838楼  实验九十七: 0.96寸I2C IIC通信128*64显示器 OLED液晶屏模块
1874楼  实验九十八: L298N电机驱动板模块直流步进电机智能机器人小车模组

补充内容 (2019-12-4 10:29):
1893楼  实验九十九: APDS-9960 GY-9960-3.3 RGB红外手势传感器 方向识别模块
1912楼  实验一百: AT-09蓝牙4.0BLE 模块 串口引出 CC2541兼容HM-10模块

补充内容 (2019-12-4 10:30):
1938楼  实验一百零一: 10段LED发光条MT102510AG数码显示光柱模块
1951楼  实验一百零二:MFRC-522 RC522 RFID射频 IC卡感应模块读卡器S50复旦卡钥匙扣模组

补充内容 (2019-12-4 10:30):
1983楼  实验一百零三: 8X32 LED点阵显示模块 MAX7219 输出 共阴 5V 模组
2011楼  实验一百零四: MAX30102血氧仪手腕心率脉搏检测心跳传感器模块

补充内容 (2019-12-4 10:31):
2038楼  实验一百零五:12位 WS2812 5050 RGB LED 智能全彩RGB环开发板大环
2056楼  实验一百零六: TM1638按键数码管LED显示模组8位数码管\LED\按键智控模块

补充内容 (2019-12-4 10:31):
2074楼  实验一百零七: 2262/2272四路无线遥控套件M4非锁接收板 配四键无线遥控器模组
2109楼  实验一百零八: 16X16点阵LED汉字显示屏模块UART接口

补充内容 (2019-12-4 10:32):
2125楼  实验一百一十:US-025(US-026)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模块 代替HC-SR04 工业级 3V~5.5V
2152楼  实验一百一十一: IIC/I2C/接口 PCF8574 扩展板 LCD1602/LCD2004转...

补充内容 (2019-12-4 10:33):
2174楼  实验一百一十二:MPU-6050模块 电子陀螺仪6DOF GY-521传感器(三轴陀螺仪三轴加速度)
2210楼  实验一百一十三: 电源模块3.3V 5V 12V多路输出 DC-DC电压...

补充内容 (2019-12-4 10:33):
2225楼  实验一百一十四: SPP-C 蓝牙转串口适配器模块组无线透传 替换HC-05/06从机

楼主:
补充内容 (2019-6-4 19:20):
Arduino 系列传感器实验目录清单:
7楼        实验一:干簧管传感器模块
20楼      实验二: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
34楼      实验三:微波雷达感应开关模...

补充内容 (2019-6-4 19:22):
46楼      实验四:震动传感器模块
59楼      实验五: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模块
67楼      实验六:KY-038高感度声音传感器模块

补充内容 (2019-6-4 19:22):
82楼      实验七:旋转电位器模块
92楼      实验八:湿度传感器模块
110楼    实验九:火焰(红外线)传感器模块
124楼    实验十:敲击传感器模块(KY-031 )

网友A:
看着大多是常见的普通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大多是常见的普通传感器

是啊,学习Arduino只能从简单的开始,小时候爱好无线电,有一点点硬件基础,而软件方面学习编程,则是要从零起头,还不知能否坚持下去.....

楼主:
手头上的部分模块也来拿出来晒晒......

楼主:
实验一:干簧管传感器模块
数了一下,居然有三个,当然只是简易版本的模块,不过它不会影响实验的效果。

楼主:
小的时候爱好无线电,那时就接触过干簧管,觉得很好玩,用一小块磁铁就能控制电灯的亮和灭。

楼主:
其实干簧管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

楼主:
干簧管的特点:
干簧管是干式舌簧管的简称,是一种有触点的无源电子开关元件,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便于控制等优点,其外壳一般是一根密封的玻璃管,管中装有两个铁质的弹性簧片电板,还灌有一种叫金属铑的惰性气体。平时,玻璃管中的两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簧片是分开的。当有磁性物质靠近玻璃管时,在磁场磁力线的作用下,管内的两个簧片被磁化而互相吸引接触,簧片就会吸合在一起,使结点所接的电路连通。外磁力消失后,两个簧片由于本身的弹性而分开,线路也就断开了。因此,作为一种利用磁场信号来控制的线路开关器件,干簧管可以作为传感器用,用于计数,限位等等(在安防系统中主要用于门磁、窗磁的制作),同时还被广泛使用于各种通信设备中。在实际运用中,通常用永久磁铁控制这两根金属片的接通与否,所以又被称为“磁控管”。

主要用途:
干簧管在程控交换机、复印机、洗衣机、电冰箱、照相机、消毒碗柜、门磁、窗磁、电磁继电器、电子衡器、液位计、煤气表、水表中等等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楼主:
适合Arduino实验应该是带LM393比较器的这款,模块特色:
1、工作电压3.3V-5V
2、采用进口常开型干簧管
3、使用宽电压LM393比较器
4、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5、小板PCB尺寸:3.2cm x 1.4cm
6、输出形式 :数字开关量输出(0和1)
7、比较器输出,信号干净波形好,驱动能力强,超过15mA。

楼主:
干簧管传感器接到标准LM393小板上,电原理图

楼主:
模块使用说明:
1.干簧管模块需要和磁铁配合使用,在感应到有一定的磁力的时候,会呈导通状态,模块输出低电平,无磁力时,呈断开状态,输出高电平,干簧管与磁铁的感应距离在1.5cm之内超出不灵敏或会无触发现象;
2.模块DO输出端与Arduino UNO数字口直接相连,可以检测干簧管的触发状态;
3.模块DO输出端如与继电器或者可控硅IN输入端相连,即可组成大功率干簧管开关,直接控制高电压大电流设备。

楼主:
尝试用仿真软件做了个Arduino实验接线示意图

楼主:
实际实验的示意图

楼主:
实验说明:
干簧管模块和数字12 接口的LED 搭建简单电路,制作磁场提示灯。利用数字12接口的LED,将干簧管传感器模块接入数字3接口,当作磁场传感器,检测到有磁场信号时,LED 亮,反之则灭。

楼主:
这里引入if 的另外一种分支条件控制结构形式if...else,它可以进行多次条件测试,且分支语句的数量无限制,非常简洁就达到了实验想要的结果。

楼主:
同样,运用图形编程,使用了”如果“---”就“,”否则“---”就“的逻辑控制,也是挺简单的就完成了实验。

楼主:
附录:实验一:干簧管模块实验源代码:

void setup() {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2, LOW);
        }
        else {
                digitalWrite(12, HIGH);
        }
}

楼主:
实验二: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
我手里这块是三针版的,挺秀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