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收音机不工作了,直接焊接正负极电源线会有隐患吗?

楼主(2019-05-09):
收音机不工作了,拆机发现正负极针脚底座里线有松动,随后焊下底座,想直接把线焊上,可是这正负极挨这么近,焊上会有安全隐患吗?(日后摔断线正负极挨一起。。。就完了)

网友A:
仔细点焊上,滴上热熔胶固定

网友B:
不会的  合适粗细的线 别给太多锡就行。 两个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点焊上,滴上热熔胶固定

嗯,忘了热熔胶了,嘿嘿

网友:
怕距离近会短路,如图可以将正负极远离焊接。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小心点就好了

网友:
本地某些牛犇们说了,给他两块胶布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点焊上,滴上热熔胶固定

嗯,这个我怎么没想到,可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  合适粗细的线 别给太多锡就行。 两个碰不到

谢谢了,我还换的粗线,明天换成细线。

网友C:
金属出线不要太长,焊接时用些助焊剂,直接焊接正负极电源线不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属出线不要太长,焊接时用些助焊剂,直接焊接正负极电源线不要紧。

已经快被我焊废了,电烙铁不吃锡

网友:
焊完用万用表蜂鸣档测一下,没问题就热熔胶封死

网友D:
负极焊到R1下边,一样的地。

网友E:
电压这么低,只要不短路了,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极焊到R1下边,一样的地。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这么低,只要不短路了,没问题的

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快被我焊废了,电烙铁不吃锡

烙铁头砂纸上蹭蹭,然后焊锡丝上锡就好了,再不行可能是温度不够,40W以上才好用,不行就换个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烙铁头砂纸上蹭蹭,然后焊锡丝上锡就好了,再不行可能是温度不够,40W以上才好用,不行就换个头子。 ...

嗯,准备换个好点的烙铁,以后也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