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sb充电器,无直流输出,却输出5v交流电,求解!

楼主(2019-05-09):
翻出来一个坏掉的usb充电器,无聊拆开看看,电表测量,输出端没有直流输出,缺有5-7v的交流电压!

大家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

上图电路板右上角测量有300v直流电,左下角区域没有直流电,却有5-7v的交流电。
正面照

侧面照

楼主:
中间是pc817,右下角是lm393

楼主:
el817+lm393的组合

网友:
测量输出是否短路,测量小6脚电源是否到就是R1 R2那里,正常对地电压15V左右。如果长时间300V电压跌的很慢就是R1/2开路或IC问题。如果跌的很快输出有问题,包括二次U1电源.

网友:
这板不洗强迫症看了受不了。

网友:
量下次级整流管看看,就是两个绿色电容上面带散热片的

网友:
强烈怀疑整流坏了

网友:
输出交流电了,那2个输出滤波电容都没爆???
你是怎么确认输出是交流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