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轮胎打气压力表

楼主(2019-05-09):
30大洋的数字压力表,精度未知。。。

网友:
多拍几张 来点细节

网友:
好像黄铜头里面,有一个应力电阻检测芯片和软封装保护,然后通过另一个软封装芯片,换算成胎压数值。我的自行车轮胎因为慢漏气加自补液,给打气筒配了一个简配版指针胎压计,里面好像是C形管拉动线,线拉动指针,接头自己用废旧签字笔转接上,由于一个人打气,只能把按钮用松紧带捆住弄成常通。

网友(2020-10-31):
有没有废旧不锈钢壳的压力表,如果有能卖给我吗

网友:
不环保,还用电池,机械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