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飞利浦 HF-P 218 TL-D 镇流器 拆

楼主(2019-05-09):
家里洗手间吊顶H灯管配的镇流器,一直用的好好的。今天开灯噗的一声,灯管不亮。心想糟了镇流器估计挂了,拆开一看果真...... 对电路完全不懂,为什么会烧呢,PCB上的铜线都烧断了。因为卫生间潮湿?厨房的两个同款镇流器暂时正常工作。

网友A:
做工还是不错的,没打三防漆就不应该了,我捡了两个三雄的镇流器都有三防漆,虽然做工没这个好。

网友:
看做工不错,烧的地方应该是PCB保险,估计有管子击穿了

网友B:
细想一下,洗手间应该用电感式镇流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细想一下,洗手间应该用电感式镇流器

工频变压器好像频闪感人,不如弄个阻容LED球泡灯凑合。有一种频闪更感人的是220V直驱COB球泡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频变压器好像频闪感人,不如弄个阻容LED球泡灯凑合。有一种频闪更感人的是220V直驱COB球泡灯。 ...

12V MR16 LED基本没频闪吧,220v直驱的GU10 LED频闪夸张

网友D:
好货啊,可惜了,飞利浦的高档荧光专业镇流器,正常的话寿命五万小时。

网友:
估计整流桥,电容,几个MOS管,驱动集成不保了!

网友:
买两个110V日光灯启辉器配一个古老的40瓦电感镇流器就好用多了

网友:
改成两个36瓦插管用两个古老的40瓦电感镇流器带动好用多了我姥姥家客厅就是这样改装很好用亮堂堂

网友:
改好了越用越亮

网友(2020-03-09):
引用 网友C:
工频变压器好像频闪感人,不如弄个阻容LED球泡灯凑合。有一种频闪更感人的是220V直驱COB球泡灯。 ...

家里日常使用,你还管什么频闪呢?就一个普通照明优质古董荧光灯搞上去带动三基色荧光灯更亮更好用

网友E:
LED灯再好,千万不要用日常照明,他会把你坑的很惨,你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货啊,可惜了,飞利浦的高档荧光专业镇流器,正常的话寿命五万小时。

理论上寿命那么长,没有一个达到那么长,真的不如古董,优质沥青灌封电感带动合适的三基色荧光灯功率足寿命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ED灯再好,千万不要用日常照明,他会把你坑的很惨,你还不知道

我也觉得是,零几年阳光牌节能灯不错,可惜的是我那附近灯具城不卖了,只剩有点贵的飞利浦节能灯。LED灯具确实不适合日常照明,主要是光衰和显色性过低,好像还有蓝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零几年阳光牌节能灯不错,可惜的是我那附近灯具城不卖了,只剩有点贵的飞利浦节能灯。LED灯 ...

不是好像,而是就是

网友E(2022-05-27):
朋友店铺划拉来的正品飞利浦,万用表测过,灯丝通才拿回来,本来比这严重用了这么久,还吸收了一些启辉器是人家升级灯具下来的原用32瓦带动15瓦,现在跳不起来了我拿来用于这旧灯管 发现更好用,而且是比新的还好用,一直到现在还是这套启辉器和灯管,此灯也作为测试环形四方针灯管的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店铺划拉来的正品飞利浦,万用表测过,灯丝通才拿回来,本来比这严重用了这么久,还吸收了一些启辉器是 ...

灯管是正品飞利浦,很好用,不坏

网友(2025-04-18):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是不错的,没打三防漆就不应该了,我捡了两个三雄的镇流器都有三防漆,虽然做工没这个好。 ...

质量差的才打漆

网友:
十来元淘宝买个安上去一样用。
不要迷恋飞利浦,它只个传说。死贵,也不见得有多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