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手工制作 5寸实木迷宫全频音箱

楼主(2019-05-09):
实木板材,手工制作,搭配车机使用,偶尔听听音乐!

网友A:
厉害,车机的功率能推它出好声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车机的功率能推它出好声音吗

车机的功率也不小,推这俩箱子足够了

网友:
还是换5吋同轴喇叭吧。箱子做得挺精致。

网友:
侧面的迷宫箱子还真是别出心裁
不知道侧面出口的方式,对音质啥的影响大不大
还有就是,建议喇叭边上,最好沉下去,再后面再填点泡面什么的,保证不留缝隙就好了。

网友:
做得漂亮!赞一个!

网友:
什么喇叭?听感不错吧!

网友:
箱子做得真棒! 接线盒好像和我音箱上的一样. 哈哈
扬声器防尘帽那么大, 高频会不会延伸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