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就没有哪个ssd主控原生支持usb协议吗?

楼主(2019-05-09):
效率不说
ssd主控那一面总是还有个转接芯片占去不小面积
而且转接导致的布线也变麻烦了吧?
就是固件加个功能的事呗
多赚一份钱也是好事啊?

用tlc也能做出性能优异的u盘不也是物尽其用吗?
本来就越来越少的mlc做u盘不是也相当浪费吗?
903什么的还是太菜了
虽说实用角度m.2 nvme转usb3.1可能更划算

网友A:
没有针对性的设计,市场小,高性能的U盘控制器能挣几个钱?

网友:
连个sm2244lt随机读写都能打死一片的U盘,但是厂家就是下贱,U盘对他们来说,就是处理TLCQLC垃圾闪存的地方。

网友B:
jmf601主控,无桥接芯片,usb直连主控

网友C:
有图有真相系列
别人送我的,后面我看预留了usb定义点,就自己加装了一个usb头,插入可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有真相系列
别人送我的,后面我看预留了usb定义点,就自己加装了一个usb头,插入可识别

怎么不焊芯片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针对性的设计,市场小,高性能的U盘控制器能挣几个钱?

不需要专门的高性能u盘主控
只要在普通ssd主控上加上原生usb协议支持就好
长远点想 未来支持usb4(雷电3)
应该能有更多应用
我猜不需要多大的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jmf601主控,无桥接芯片,usb直连主控

那个主控不是好捞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专门的高性能u盘主控
只要在普通ssd主控上加上原生usb协议支持就好
长远点想 未来支持usb4(雷电3 ...

这个可能已经有支持的了,说不定慧荣就是,只可惜没有芯片数据手册,有的话还是可以试着弄一下

网友B:
这也别人送我的,usb的601可以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已经有支持的了,说不定慧荣就是,只可惜没有芯片数据手册,有的话还是可以试着弄一下 ...

往大了想 就是人SSD主控都用先进工艺和ARM多核了甚至64位ARM了……
U盘主控却都还在用什么落后工艺 阿猫阿狗架构……
发热大 花样少 性能差
为了强行高速 不得不用老MLC SLC
老制程的颗粒虽然能减缓氧化层击穿的问题
但是因为是老制程 发热大 尺寸大 性能也……
去年上过台电锋芒的车的话 应该发现了这玩意就算是用极其先进高大上的MLC UFS颗粒也发热大
怕不是903……
SSD主控都是先进工艺 先进技术 多核架构
用64层TLC模拟SLC性能也不落分毫(颗粒制程也先进 发热低)
我甚至设想是不是在USB2.0 主控离线几个核心 或者降频 以图更低的功耗和发热
所以说普通SSD主控加点功能就成 没必要搞专门的产品线

PS:Discuz新版也挺不行 草稿不能自动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别人送我的,usb的601可以识别

新主控倒是没听说过这种玩法了
不过至少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