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投影仪 幕布安装联动之继续折腾

楼主(2019-05-10):
先说一说现在的情况。以前lz的 投影仪是自己投在白墙上面的,没有安装幕布。最近家里刚刚装修完毕,就买了幕布。但是投影仪开机了 又要找幕布的遥控器放幕布 关机时还是要去找遥控器收幕布。麻烦 麻烦 麻烦!...好吧我懒于是我就想去找解决方案。就有了1.0 2.0 3.0....幕布是射视遥控器  投影仪是红外感应遥控器
1.0、马家当然是第一个,淘宝一开居然没有这个东西 我的天 我发现了什么
2.0、哎没有一点点防备,没有办法。听说小米家有万能遥控器,于是去看看 但是它是红外的,改造话可以用但是。穷限制了我的形象。
3.0、在研究投影仪时发现它有一个USB口  开机有电但是要过一会(这个是重点) 关机也会停电但是也要过一会(这个是重点要考),于是我想设计一个开机usb输出时延时1s导通,关机时USB停止输出 也导通1s的开关模块去控制幕布遥控器的收 放按键不就齐活了嘛。于是
lz在想用什么去实现这个操作 同时考虑到能消和原器件、制作难度.方便布线所以选择了 遥控器+控制电路的思路。
控制部分使用 ne555+lm393做为主要控制单元
我不喜欢继电器的声音 就使用了光耦进行控制 电路图中用led代替,实际种使用光耦控制遥控器的按键进行控制 下面是电路图

明天休息了实物面包板看看 。
还要一个问题就是 开机幕布要延迟放下 关机也是 。这是个问题。后期优化修改下

在实际使用中发现 电路图不是很稳定老是误动,同时开机幕布要延迟放下 关机也是这个问题很反感,你想一想投影仪都开机进视频了 幕布还没有放下来是什么感觉。
于是就想到用Arduino进行程序控制,后期有添加电动窗帘的时候也方便修改,电路使用Arduino+光线检查模块+光耦隔离+遥控器进行控制

程序

问题基本解决 开心
后期程序有修改备注对不上  不过意思是一样的

楼主:
6526+526+号耦合剂哦吼Hi好

网友A(2019-11-24):
这是高手,不过你可以买个电动幕布,支持WIFI的那种

网友B:
投影是蓝牙遥控器怎么搞

网友C:
我的做法是,发现了投影机的
USB插座关机时没电,所以加上个继电器直接控制投影幕的上下.

楼主(2020-02-09):
引用 网友A:
这是高手,不过你可以买个电动幕布,支持WIFI的那种

已经买了最普通的那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影是蓝牙遥控器怎么搞

可以通过检查投影仪上面的usb口来控制。一般的投影仪只有在开机时usb才有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做法是,发现了投影机的
USB插座关机时没电,所以加上个继电器直接控制投影幕的上下. ...

如果是加继电器那不是一直 下 都是在按着?关机了怎么办?

我的后面也修改了

投影仪开机了控制板从usb取电默认放幕布,关机按下时电灯泡会先熄灭延迟10s usb才断电。我收幕布采集的就是电灯泡熄灭的这个信号用的是一个光敏电阻采集。这样就可以自动的收放幕布了

网友:
确切的获取投影开机和关机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