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N1扩容成功!8G扩容64G

楼主(2019-05-10):
过程还是很顺利的,上几张图吧!8G扩容64G,爽歪歪!需要转接板的坛友可以加BINGMEDA

楼主:
颗粒是nova2S拆机的64G 三星EMMC5.1,算是比贴优盘值了!

楼主:
N1盒子真心大,淘了三个,160左右

网友A:
数据如何处理的?不仔细说说嘛?mac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如何处理的?不仔细说说嘛?mac之类的

转接板对拷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厉害了

活到老玩到老

网友C:
这个原来8g感觉够用了,毕竟也不装太多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来8g感觉够用了,毕竟也不装太多软件

大点还是比较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51  我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待写入字库删除所有分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待写入字库删除所有分区

能提供sd卡的pcb文件吗?

网友:
感谢老哥解答谢谢

网友E:
储存太大(如果安装软件太多的话)将会导致运存不够用而卡顿,建议把运存升级到3——4G

楼主:
引用 网友E:
储存太大(如果安装软件太多的话)将会导致运存不够用而卡顿,建议把运存升级到3——4G ...

升级运存成本太高了,4G下来材料都一百多,换是能换,不过不折腾

网友F:
问楼主一句:N1进入recovery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楼主一句:N1进入recovery的方法?

w大固件里有个reboot程序,直接点进去就看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大固件里有个reboot程序,直接点进去就看到了

感谢,明白了

网友G:
这个厉害,不过这么大估计也用不上吧,一般机顶盒也就装几个常用的播放软件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厉害,不过这么大估计也用不上吧,一般机顶盒也就装几个常用的播放软件就够了 ...

8G用着不爽,正好有64emmc,做优盘也是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