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优利德ut33a+,为啥屏幕右侧有俩黑点?

楼主(2019-05-10):
如图红圈处,不是是否正常现象?

背面这些rxc、txd触点貌似连电脑的?

网友:
侧漏,霸气外露:)

网友A:
那是右边封口的地方的边缘,上面的偏振光片再往右一点,你会发现屏幕一圈都是黑的,而右侧中间有一条渠道通往外边

网友:
自动档的机,没程序?24系呢?

网友:
自动量程的,33系列里最贵的了,保险丝不错。

网友:
漏液了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右边封口的地方的边缘,上面的偏振光片再往右一点,你会发现屏幕一圈都是黑的,而右侧中间有一条渠道通 ...

这俩黑点以前没注意到,刚发现的,不知道正不正常

楼主:
正面视角

网友的图,这里反而是凹起来的

网友:
楼主强逼症发作了。。。。。

网友:
没用过优的利的表,问下精度如何

网友:
俺的UT33D+没有黑点......楼主有强迫症么........

网友:
那两个是婊子的咪咪,目测右边的比左边的略大

网友(2020-02-08):
同款表,我的没有

网友(2020-09-18):
这款可以改成5999吗?

网友(2020-11-22):
戳戳它看是不是漏液了可能是背光灯的两个引脚

网友:
正常,液晶生产时候注液的口子,只不过你这台可能装配歪了一点没有完全被边框挡住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