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拆机“圣手”iFixit再出山:这次轮到了谷歌国民单摄神机Pixel 3a

楼主(2019-05-10):
像所有人期待的那样,Google在5月8日的I/O2019开发者大会上如期发布了传闻已久的Pixel廉价版本——Pixel 3a/3a XL。

同样是一款Pixel手机,Pixel 3a系列打破了过去高价旗舰的风格,Pixel 3a以仅有Pixel 3起售价的一半:399美元起步价在发布当日与消费者见面。而更大屏幕的版本Pixel 3a XL以479美元价格起售,为Pixel机型带来两款更亲民的选择。亲民的价格,自然意味着配置上的妥协,两款机型同样采用骁龙670处理器,标配4GB运存。

去年发布的Pixel 3,以一袭带有少许“闷骚”和科技感的外观亮相,而谷歌似乎并不打算为廉价版Pixel 3a系列投入多设计的心思,以至于首次看到它们的时候,你会分不清那台是Pixel 3,哪台是Pixel 3a。

Pixel 3a系列的外观摆在一众同价位的国产手机中,绝对是堪称“过时”的一款,上下依旧保留宽大的下巴和额头,但也由于采用对称设计,相比大下巴和刘海水滴的搭配还是顺眼不少的。毕竟成本摆在那里,不难看,对它来说就是最好的设计。

Pixel 3a正面搭载一块5.6英寸OLED显示屏,XL版本略大一点去到6英寸,分辨率同样是2160 x 1080,并覆盖有“龙尾玻璃”(供应商为日本旭硝子),虽然不是主流的大猩猩玻璃,但同样能提供较好的耐用度。机身整体风格沿用Pixel 3系列一贯简洁的语言,上下拼色,按键高亮配色,让略了解些数码产品的人都能一眼认出它是Google出品。新机提供三种颜色可供选择,除了传统的“只是黑”、“明显白”之外,新加入了“有点紫”版本。好看归好看,但别忘了Pixel 3a系列机身转用了聚碳酸酯材质,也就是常说的塑料机身。诚然它的做工和设计都十分出众,但材料的质感,耐用度,想必会输贵上很多的自家产品Pixel 3一大截。

外形和功能方面,Pixel 3a系列基本没有什么能让国内用户提起精神的地方:后置单摄、背部指纹、没有无线充电、“跑马”边框是意料之中,反而能让在场观众“沸腾”一下的环节只有3.5mm耳机接口的“回归”和配备了同价位当中素质最强的单颗摄像头,足见Pixel 3a系列在设计亮点中的匮乏。

Pixel 3a 基本硬件配置如下:
5.6" OLED 显示屏分辨率 2220 × 1080(441ppi)
2.0 GHz + 1.7 GHz 高通骁龙 670 八核处理器
4 GB LPDDR4x RAM+64GB 板载闪存
1220 万像素主摄最大光圈ƒ/ 1.8,支持 OIS 光学防抖与双像素相位检测自动对焦
前置 800 万像素自拍相机,底置 USB-C 与 3.5毫米耳机插孔
预装 Android 9.0 Pie 系统

网友:
二楼继续上图

主板正面芯片清单:
高通SDM670 Snapdragon 670八核处理器+ Adreno 615 GPU(红)
镁光MT29VZZZAD8DQKSL 64 GB闪存+ 4 GB LPDDR4X DRAM(橙)
安华高 AFEM-9046 前端模块(黄)
Qorvo QM78035 压控振荡器(绿)
高通 PM670A 电源管理(蓝)

主板反面芯片清单:
谷歌H1C2M Titan M安全芯片(红)
STMicroelectronics ST33J2M0 ARM SecureCore微控制器(黄)
高通WCN3990无线组合SoC(橙)
Qorvo QM78012射频融合模块(绿)
高通SDR660射频收发器(浅蓝)
恩智浦81B05 38 03 SSD902 NFC 控制器(深蓝)
Murata SWUA 370 90 和 Qualcomm PM670 电源管理(粉)

Pixel 3a 可修复性评分为 6 “点”,值得赞赏的地方有:
大多数组件都是模块化的,一旦拆掉屏幕总成就可以轻松更换。
固定电池用的黏胶容易去除,无需借助工具就能将其从机身上剥离开来。
整机采用标准T3 Torx螺丝固定,连小朋友都能独自完成拆装。

需要指出批评的地方则有:
屏幕总成未做任何保护措施,身形单薄且固定方式过于简单,拆机时一不留神就会从机身里掉出来摔坏;唯一好评的地方是屏幕采用泡沫胶固定,使得拆卸过程相对容易。
连接内部组件的细长排线数量过多,给拆机过程设置了不少障碍,同时全程需多加小心不然很容易将它们给拉断,给后续复原造成不小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