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好腾打蛋器CX-6610

楼主(2019-05-10):
女同事用的打蛋器不转了有嗡嗡声,以为修不了想扔了,后来想起我拿来修修看,其实就是轴上油渍太多抱死了,清除后轴略微调整上点润滑脂就好了。

网友A:
什么挂了,定子线包?

网友B:
这种电机难玩,转速高,分时工作,做打磨机电锯?轴无螺纹。想不到咋玩。没看清靠啥换档的,拍下么?

网友C:
严格点应该上食品级润滑油,参考豆浆机。

网友D:
结构有点像电风扇摇头机构

网友E:
怎么调速的?没看清电路,好像是定子线圈有抽头,改变励磁强度?!

网友:
好腾?好疼,这个牌子好清奇。是炸机好疼然后得到的灵感吗?

网友F:
调速前几个挡位好像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
打蛋~好疼~这牌子起得真写实

网友:
里面用的尼龙齿轮 ,这个可以改造12V 直流电机,直驱的  ,

网友:
线圈都烧糊了,估计是铜包铝。调速的话可能类似电钻一排触点,然后连接晶闸管等。

网友:
看上面好多铁粉,估计扫膛了吧?那个调速开关凸起来那块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挂了,定子线包?

轴紧轴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难玩,转速高,分时工作,做打磨机电锯?轴无螺纹。想不到咋玩。没看清靠啥换档的,拍下么? ...

定子线圈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点应该上食品级润滑油,参考豆浆机。

我上的是凡士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调速的?没看清电路,好像是定子线圈有抽头,改变励磁强度?!

是定子线圈有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调速前几个挡位好像都是一样的啊...

切换抽头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串激电鸡定子有点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构有点像电风扇摇头机构

蜗轮减速

网友:
神油、神油、神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