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承惨过欠” - 揭秘电动车大灯为何变身闪光灯

楼主(2019-05-10):
俺家的那辆64V雅迪电动车又来事了。前段时间车速不稳,加速无力,几经处理,最新的处理是更换了控制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313),经过这半个多月的使用,正常,心中暗喜,终于治好了这个“车震”故障了。可是,好景不长,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怪毛病,在夜灯状态,打开转向灯,大灯会跟着闪亮。这台64V的大雅迪(俺家还有一台48V的雅迪,被我称为小雅迪,以示区别)自从来我家后,一直问题不断,而且每次几乎都是大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90),我已经身心疲惫,好几次想放弃治疗了,唯独这一次,我是高兴的,因为这次故障可以让我回答坛友的一个问题了。上次,俺的小雅迪也发生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可是我没作分析匆匆装回去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869),答应了坛友(@jsycwnw)遇到同类故障一定给他个交待。我们这有句土话,叫“应承惨过欠”,心想不知啥时能再遇到这种故障,可能要辜负坛友了, 这下,机会来了,来看我“揭秘”。

先看看故障现象。大灯开关打至夜灯模式,再打开转向灯,大灯会跟着闪亮。这是打左转向灯时的情况:

这是打右转向灯:

保持转向灯不关,大灯开关打至大灯模式,更神奇,两盏转向灯同时闪亮,居然有了小汽车才有的“双闪”功能:

细心看,其实,大灯也是闪亮的,这是“三闪”呀:

以为又象上例那样,电线被前叉转向磨损了,可是转到任何部位,异常闪灯都存在。肯定要拆解排查。拆开车头盖,拔掉转向灯,闪灯还是依然。这是左闪:

这是右闪:

再把大灯拆出来观察,打到夜灯模式时,闪亮的是夜间行车灯(红圈处),打至大灯时,相应闪亮的是大灯,但都比较暗,不是正常的亮度:

屡试不爽,故障现象很稳定,没有象前例那样“随机”,不是接触不良,应该是良好的不接触了,也就是有断线了;又或者良好地接触了,也就是有缠绕短路了,车子是移动的东西,显然断线的可能性大。果然,很快发现了一根线头:

顺藤摸瓜,原来断线来自这个接头,找出随车电路图,分析了一下,终于知道了原因。先把线接上:

拔出簧片,线头是掉的干干净净:

不敢太相信这种压接方式了,冷压好后,再焊一道:

然后把线束理顺,为排查故障,前面把胶布都拆了,重新缠上:

表头接线头多的地方还上了热缩管,这种大的热缩管,小小的打火机不顶事,用上了大型热风枪:

重点来了,故障分析。原来这根黑线是车头仪表灯的公共地线(图中红圈处),当这根地线断了,当打着哪路灯时,该路的仪表灯电流通过共地的另外的仪表灯构成了串联回路,便出现了这种奇怪的大灯变身转向灯现象,因为是串联的,所以比正常亮度低。

前面发帖那个,应该是有线磨损,当前叉转至某个角度时,磨损处断开,转向灯电流便转流经共地的大灯而引起共亮,又因为,构成异常回路的恰好是闪光灯,便形成了“共闪”。

谢谢路过。

难道

网友A:
接闪光器上了吧?

网友B:
接触不良而闪灯?
还不揭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良而闪灯?
还不揭秘

现在知道文字的重要性了吧?等我配上文字再来吧,来时用脚敲门(手上不拿着封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闪光器上了吧?

你脑子是一筒浆糊吧(坛子少了生气,要学《一站到底》节目,嘉宾措词要尖锐点有个性点)?再猜。有图片,好猜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闪光器上了吧?

你上坛也是搞笑的吧?前面有人问过了

楼主:
没有人想知道吗?自己顶一下。好吧,就发一个纯图片了算了,反正我也很忙。

网友C:
闪光灯跟大灯的线接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光灯跟大灯的线接混了吧

不对。车子本来好好的,此前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D:
原来是连接线打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连接线打火了

是你想当网红,想火了吧?答案公布了。我要你5分钟掌声行不?

网友E:
楼主帮帮我修修我的电动车吧?我的电动车?哦,还没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帮帮我修修我的电动车吧?我的电动车?哦,还没买来

你的电动车我可以终身保修,不过你自己付运费哦——你们富豪是不屑于买这些平民的东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动车我可以终身保修,不会你自己付运费哦——你们富豪是不屑于买这些平民的东西的 ...

我是真穷人,穷得连电动车都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闪光器上了吧?

公布答案了,欢迎交流

网友F:
这种情况在以前修汽车时经常遇到,由于锈蚀造成搭铁不良是最常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在以前修汽车时经常遇到,由于锈蚀造成搭铁不良是最常见的了.

汽车电路,车身真是接地的(电池负极),任何电线有磨损都会造成接地短路,比电动车还容易出现此类故障,因为电动车的车架是“浮地”的。

网友G:
真怀念我少年时的战车雅马哈印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怀念我少年时的战车雅马哈印王

你说的是摩托车吧?我车棚还有两台呢,准备改成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