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28动静大?

楼主(2019-05-10):
详细看视频,第一次用冲击批,感觉动静很大,完全和电钻不是一个动静,并且拧螺丝时候感觉钻头钻的太快,螺丝快被拧花了。钻头这样感觉用不了多久会花。同心度确实一般,而且会拧螺丝拧着拧着自动停止转到,难不成没电了?买来第一次用,也没有充电。
求大神解答

网友:
这种哒哒哒的声音正常,你的杂音是木板震动的声音 。

网友:
不动了,一个是保护了,一个是电量跟不上了 ,哈哈哈

网友:
正常的  冲击批的结构决定的哒哒哒这种声音。
扭矩一般是同等级钻的3-4倍。
控制好力度  相比钻 更不容易拧花螺丝
长的自攻钉找硬木和钻对比下很明显。

网友A:
应该先充了电再用,亏电的情况下硬用容易搞坏电池。

网友B:
一直想买台又没买的,因为有两把钻了!

网友C:
是批头用得快, 没看坛友买批头都是一盒一盒的买.  上螺丝的时候批头和螺丝要压紧. 批头型号和螺丝要匹配.
冲击批上螺丝效率高得多, 批头的损耗可以忽略.

网友D:
都正常现象把
披头和螺丝弄好一点的,规格要配合好,用熟练后拧螺丝效率会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充了电再用,亏电的情况下硬用容易搞坏电池。

我充电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买台又没买的,因为有两把钻了!

可以买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批头用得快, 没看坛友买批头都是一盒一盒的买.  上螺丝的时候批头和螺丝要压紧. 批头型号和螺丝要匹配.
...

表示电钻4年才换2个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正常现象把
披头和螺丝弄好一点的,规格要配合好,用熟练后拧螺丝效率会很高的 ...

大有原厂批头应该行吧

网友E:
控制好开关,不要一下按到底。

电机停转是没电了,该充电了,大有5228还不错,只是没电量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控制好开关,不要一下按到底。

电机停转是没电了,该充电了,大有5228还不错,只是没电量显示。 ...

如果有扭力档位调整就更好了,还有是有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扭力档位调整就更好了,还有是有刷的!

无刷有挡位的话就不止这个价了,大有12v系列就是少了电量显示只有少数有电量显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扭力档位调整就更好了,还有是有刷的!

价格摆在那里,要无刷价格就高了。

大有5228,在咸鱼400多能拿下全新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冲击批冲击时,转速低,好控制,一松开关就自停,控制好开关是不易打滑螺丝的,就像开车控制油门,不能一脚油门到底。

网友:
正常啊,这机器我工作天天用,会自动停是说明没电了。十字头的锣丝批一定要用好的,不然很容易坏批头。两年前买的机器没有四年前买的机器声音好听,不知道是不是电机缩水了,感觉声音比较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刷有挡位的话就不止这个价了,大有12v系列就是少了电量显示只有少数有电量显示的! ...

其实目前大有有刷,我有挺多的,可惜无刷12V的换电池接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价格摆在那里,要无刷价格就高了。

大有5228,在咸鱼400多能拿下全新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昨天看了下,裸机国产开关最便宜2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有原厂批头应该行吧

还可以,另外我感觉,常去的本地工具店给推荐的披头有可能不是大牌子,但质量还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