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希捷1.7G硬盘,竟然是中国制造的(Seagate ST31720A)

楼主(2019-05-10):
老硬盘了,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吧

芯片比现在多得多

封印

拆控制板

不知还能不能用了,但是容量太小了,所以还是拆了吧

绝缘层

撕掉,这不是灰尘,是泡沫垫层

开启封印

不是螺丝固定的,就是铝箔密封的

盖子,好像还有一个气孔

盘体

两碟

磁头摆臂

没见轴承啊

强磁

四个磁头

碟片,比光盘亮

电机,做电磨的好材料

固定碟片的零件

这是什么,空气滤网吗?

网友A:
哎呦我去,走宝了,之前看有人高价收这种原装盘 !

网友B:
轴承在摆臂上,外卡簧,好像可以拆下来,我拆过一个,内卡簧,拆不下来,砸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呦我去,走宝了,之前看有人高价收这种原装盘 !

哈哈,有啥用呢?存个游戏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在摆臂上,外卡簧,好像可以拆下来,我拆过一个,内卡簧,拆不下来,砸坏了。 ...

哈哈,可能吧,现在不拆,看看这音圈电机能不能玩玩

网友C:
楼主要加油了,别的棒棒基本都三万起步的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加油了,别的棒棒基本都三万起步的m

哈哈,不急,让一部分棒棒先富起来嘛!

网友:
1.7是90年代的 2000年最少也有10G了

网友D:
谢谢分享。。。。。1.7G的硬盘,好大的容量。。。。。。

我有个问题,2000年的硬盘一般在20G左右吧,当年我的电脑就是20G的,后来又加了一块40G的。

网友E:
这是9几年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1.7G的硬盘,好大的容量。。。。。。

我有个问题,2000年的硬盘一般在20G左右吧,当年 ...

哈哈,谁能和温总同日而语呢,温总一向低调,怎么也要炫一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9几年的硬盘,

哈哈,没错,记得96-97年好像流行这个容量,不过现在你们不说我都忘了

网友:
想当年我的第一台电脑硬盘10G的,还分四个区,感觉好大

网友:
好像数码相机镜头等,消费级低端相机,到文具玩具等,有不少也中国制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有啥用呢?存个游戏都不够

有一批是银线圈。

网友:
2000年已经有IBM玻璃盘75G了,印象好像是1350经常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批是银线圈。

你是说音圈电机是银线圈,还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音圈电机是银线圈,还是?

听说的,有一些音圈是银的。 我看见一回垃圾佬拿着几张打印的照片在硬盘堆里找,问他也不说,那肯定是有更值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说的,有一些音圈是银的。 我看见一回垃圾佬拿着几张打印的照片在硬盘堆里找,问他也不说,那肯定是有更 ...

银的也不值钱啊,没几克,金的还可以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