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又来一个三星sm863a 480g

楼主(2019-05-10):
说是全新的,我查询和观看了一下板子内部还是外面的标签都没看出异样。标签确实是原厂的。这个说是抵押的库存货。

大家直接看图吧,这个特殊梅花螺丝钉与平时的不一样,不好拆最后用一字螺丝刀解决了两颗才取出来主板。

铝合金外壳质感很好。

网友A:
炸星的不是可以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星的不是可以刷么

好像是的但是我们没软件,好像刷,也只能刷smart

网友B:
是楼主店要出这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楼主店要出这个么?

我在某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楼主店要出这个么?

不说这个三星的可以刷smart,不知道是不是,反正我没有找到软件,我发出来让大家看一看这个有没有问题?

楼主:
如果质量好的话,我还想再买一块,这个卖348块钱一个

网友C:
现在买个中意的固态真的好累~

网友:
这个盘的跑分真心不能看!随意做个128G的比你这都高多了,还是在sata2下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个中意的固态真的好累~

其实买坛友DIY的,比这货都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买坛友DIY的,比这货都好多了

哪位坛友diy的好?或者是有全新颗粒卖?

网友:
这个我有一个测试1000分以上的吧,估计电脑或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E:
K9HKGY8S5M-CCKO  这是单颗 1Tbits=128GB的MLC闪存颗粒 4颗应该是512GB,那为什么厂家只开到480GB。不把容量开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K9HKGY8S5M-CCKO  这是单颗 1Tbits=128GB的MLC闪存颗粒 4颗应该是512GB,那为什么厂家只开到480GB。不把容 ...

企业级固态要留足够冗余的。

网友:
我某宝买的346元,一周掉了16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企业级固态要留足够冗余的。

固态硬盘上有缓存的话,感觉就没有必要在留有冗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固态硬盘上有缓存的话,感觉就没有必要在留有冗余

哎,捡垃圾是病得治。。。。。。。。。。。。。。。。总是忍不住啊,现在新ssd也不贵 都是5年以上保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哎,捡垃圾是病得治。。。。。。。。。。。。。。。。总是忍不住啊,现在新ssd也不贵 都是5年以上保修 ...

不是所有固态硬盘都是5年以上保修,比如 WD GREEN【西部数据】的 M.2 2280 Solid State Drive 蓝盘/绿盘 这样的固态硬盘保修只有3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是所有固态硬盘都是5年以上保修,比如 WD GREEN【西部数据】的 M.2 2280 Solid State Drive 蓝盘/绿盘  ...

  对啊,可能我只盯着长保质期的ssd了  海康威视ssd有10年保修的真香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啊,可能我只盯着长保质期的ssd了  海康威视ssd有10年保修的真香  哈哈哈 ...

你要是把固态拆开来看里面的芯片用料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给这么长的质保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