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炸机的帝闻5V2A电源,就挂了保险电阻和整流管

楼主(2019-05-10):
前段时间,老网络播放器用的帝闻5V2A电源突然炸鸡了
这电源做工还不错,值得修修

外观

铭牌

5V用小口的多

开壳
一般来说硅胶用得多的就是好电源

输入的保险电阻和分立桥

共模电感和高压电容

MOS管在夹缝了,型号看不到

变压器

次级的肖特基二极管

次级电解和电感,用塑料片隔离

817光耦

板子背面全貌

小小的PWM控制器

220V输入插片也有塑料片隔离

壳子内部做工也挺好

1楼拆,2楼修

楼主:
明显故障点在前级的输入其他MOS、肖特基二极管、电容等主要元件测试未见异常

惨烈的整流管

腿都要熔断了

但测试Vf只比其他正常的小一点

和常见失效模式不一样,一般都是击穿的

悲剧的保险电阻

估计短时大电流,发热崩飞了

换上新件

保险用维修插座通电试机

空载输出OK

用电子负载试试

额定2A没问题

最大到2.2A

此时灯泡微亮

恢复原样

暂时不打胶,用胶带绑好,不知道还炸鸡不

炸鸡原因估计是二极管先失效,导致保险电阻烧断,所以保险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显故障点在前级的输入其他MOS、肖特基二极管、电容等主要元件测试未见异常

惨烈的整流管

元首还是有两把刷子

网友B:
突然发现家里低电压的小电流的电源一堆,,想找一24V  5A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首还是有两把刷子

偶刷子没有,镊子倒是有两把

网友C:
家里没有东西当负载测试怎么办

网友D:
妙手回春,电子负载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发现家里低电压的小电流的电源一堆,,想找一24V  5A的没有

偶也有一堆5V渣渣电源!
24V用19V笔记本电源可以改噻,如果D白菜白光,用19V应该也可以

网友E:
还好,MOS管没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没有东西当负载测试怎么办

电炉丝、一长段铁丝、低压白炽灯、USB宿舍灯、充电宝、铁芯变压器次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明显故障点在前级的输入其他MOS、肖特基二极管、电容等主要元件测试未见异常

惨烈的整流管

帝闻电源做工不错,比较耐用。

网友:
这故障奇怪,二极管烧那个地方的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妙手回春,电子负载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还好大件没炸鸡,不然就辣鸡了

网友:
谢谢分享。。。。。电源确实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还好,摸死没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好,MOS管没炸

嗯嗯,炸的话就没更换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帝闻电源做工不错,比较耐用。

是的,DVE的电源一直不错

网友:
想不到二极管也会喷

网友:
就包两圈胶带啊,在缝里涂点胶水啊

网友:
用料不错,怎么就炸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