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超大功率IGBT做个啥好呢

楼主(2019-05-10):
这种超大功率IGBT做个啥好呢
还是东芝的型号:MG50Q1BS11

好大的紫铜散热片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适合送人,特别是送俺,嘿嘿

网友B:
做个炸鱼机,或者特斯拉。

网友:
哪里拆的宝贝

网友C:
这个不算大吧,这个在igbt模块里,算是最小的了,还是单管的

网友:
做个微波炉:lol:lol:

网友:
做个点焊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合送人,特别是送俺,嘿嘿

还有几个富士75A12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炸鱼机,或者特斯拉。

北方没地炸鱼啊还是点焊机实用

楼主:
单位清仓库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算大吧,这个在igbt模块里,算是最小的了,还是单管的

哈哈这是我见过的比较大的了还有几个富士75A1200V的

楼主:
微波炉IGBT坏了能直接用这个换不?

楼主:
这种高压低电流感觉做电焊机不是很合适啊这是1200V 50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高压低电流感觉做电焊机不是很合适啊这是1200V 50A的

没看清楚型号,50A电流做点焊机是小了,电流赶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波炉IGBT坏了能直接用这个换不?

微波炉一般没有igbt吧

网友:
可以做个3000W的电磁炉

网友:
做感应加热,然后在调试阶段就炸了,完事~

网友:
这个可以做一只10千瓦的电磁炉。。。。。

网友:
1200V 50A 特斯拉 感应加热 电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