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 元作 』海尔自产码流仪Haier M102拆解+测试!

楼主(2019-05-10):
『 元作 』海尔自产码流仪Haier M102拆解+测试!

    神秘的黑盒子 。
先了解用途:搜索信息,这个网友的经历,感觉很合我意,摘抄如下:
    一个海尔M102的高清播放器,这个海尔播放器是海尔彩电卖场做高清演示的设备,功能很强大,内置160G硬盘、网络接口、能够1路HDMI输入,4路HDMI输出,能够解码RMVB、TP、MKV、AVI等多种高清视频文件(初步判断是1073芯片),但是随机只有HDMI线、USB线、电源适配器、音频线和色差线。遥控器和说明书都没有(朋友说这个出厂就没有配遥控和说明书)。
     这个播放器可以用海尔液晶的遥控器遥控,但是只能进入(播放)、退出(返回)、快进、快退控制,其余均不能控制。更不要说音量控制、字幕控制、选时等等其他功能了。进入功能菜单,也很简单,就是设置输出分辨率、字幕编码、升级等基本功能。
     因为以上原因,我一直想能升级这个播放器的固件就好了,结果前几天在傲视论坛的固件信息专区上瞎逛,无意中发现有夏新V6 2010.6.24的固件包,从网上了解到夏新V6也是1073芯片,当时就突发奇想,将这个V6的固件包下了下来,放在海尔M102硬盘根目录里,打开海尔M102 的升级菜单,按下确定键,接下来激动人心的一幕产生了:海尔M102开始进入工程菜单界面,开始升级,大概30秒后,显示升级完成,机器自动重启,开机画面和菜单均由海尔的变为了夏新的,OH,MAYGOD!海尔M102居然升级成功,
在淘宝上买了个夏新V6的遥控器,今天遥控器到手,哈哈,全部功能均能使用,功能很强大,我想要的都有了(音量控制、字幕控制、选时、记忆播放….)…..于是终于安心了,慢慢的享受我的高清…
既然这么美,咱就拆开看看内部构造,测试此机器功能和用法。
外观

拆开 ,红色的板子,很喜庆。

散热片下是CPU   。

海力士的内存 HY27UT088G2A   1G的MLC 。

这些带座电容,说不好是固态还是普通电容 。

一群电感

接口如下

USB部分接口

拆开,构造 ,硬盘我换过 。

标威电子推出Explore的EP9134,实现了单芯片将HDMI 分成四路的功能。目前该芯片用于一路HDMI /DVI输入,八路HDMI /DVI输出,大大降低了BOM成本,由于设计简单,更大程度的方便设计,缩短了开发时间与成本。

az1084s-1.8E1是低压差正向电压稳压器,在负载电流为5A时最大压差是1.5V 构造图

里面竟然带俩U盘接口 ,难道能识别U盘 ,使用U盘播放?

背面也是红红的,犹如七彩虹板卡

拆下来两块板子 ,设计的是板块式 。

一端插口

另一端插口 。

拆掉遮挡板,露出电源和数据,音频接口 。

拆下板子后的框架 。

卸下硬盘,插U盘试试

竟然真是完美点亮。 哈哈哈

楼下进行精彩的测试过程。

楼主:
『 元作 』海尔自产码流仪Haier M102拆解+测试!

两块笔记本硬盘 。

装上这块160G硬盘 。

产品介绍 ,功能还是蛮强大的。

来的时候,没有遥控器,找到遥控器资料 。

接口使用指示。

几大功能设置方法 。

这里看到支持1080 P ,功能强大。

通过网友图片,刷好固件后支持的部分。

有网络接口,支持直接网络连接,可以当机顶盒 ?

直接插数据线当U盘使用 。

速度还是不错的,可以当个存储盒子,看小电影很棒哦

这个可以插电视端口,做播放器用。
还可以插数据线当U盘用 。
还可以刷机当电视盒子用 。
拆解测试完毕。

网友:
估计木有升级前都能用那个遥控

网友:
应该就是个广播机播放器吧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机器还不如机顶盒吧,机顶盒都支持4K,h.265。我见那种带显卡的码流仪不错

网友B:
谢谢分享,我还以为是流产仪!定睛一看,是码流仪。。。。

网友:
里面自带硬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机器还不如机顶盒吧,机顶盒都支持4K,h.265。我见那种带显卡的码流仪不错 ...

各有优缺点,这个自带大硬盘 ,带多组接口,可以接好多个屏幕

网友:
引用 楼主:
『 元作 』海尔自产码流仪Haier M102拆解+测试!

两块笔记本硬盘 。

好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还以为是流产仪!定睛一看,是码流仪。。。。

别说,想的还挺时尚 ,来温总,留个产

网友:
红色的,显得很新

网友:
主体就是个硬盘播放器,而且1073的主控太老了

网友:
家电卖场专用设备?

网友:
功能确实很强大

网友:
我也想有一个这玩意,但是我这没有搬迁或倒闭的店铺。

网友C(2019-07-11):
我也有一台m102,,通电亮红灯,HDMI一分四可以用,,,其他就没反应,,,是不是需要遥控器才可以开机???

网友(2019-09-14):
我也有一台m102, 只是红灯亮,别的没反应。是什么原因?  需要遥控器唤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m102,,通电亮红灯,HDMI一分四可以用,,,其他就没反应,,,是不是需要遥控器才可以开机?? ...

  亮红灯时机器不是处于关机状态吗? 那HDMI一分四怎么还能用呢?

网友D(2021-03-01):
我也有个这玩意,是M103,很多年前还是个好东西哈~公司给配的码流仪,卖场演示用的,不过现在来说不如弄个盒子,毕竟这年头都是4K电视了,这玩意只能1080P

网友(2022-03-22):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这玩意,是M103,很多年前还是个好东西哈~公司给配的码流仪,卖场演示用的,不过现在来说不如弄个 ...

我也有一个m103 想拆了刷固件,发现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