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准备下一步玩BGA焊接

楼主(2019-05-10):
工具倒是有,怕虚焊,或是焊接不良使用过程中发生脱焊,想知道如果焊接时在主控板下面加一个喇叭,施以声波震动是不是焊的更可靠些

网友:
画蛇添足,又不是用水泥需要震动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A:
告诉你个土方法:找个五毛的硬币压在芯片上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个土方法:找个五毛的硬币压在芯片上 就可以了

感觉有点重,还看不到对位,锡球压扁连锡怕傻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个土方法:找个五毛的硬币压在芯片上 就可以了

嗯 我看行

网友:
只要你正确植株,就不会短路

另外,很难会偏移,这么多个点位,都是吸力。而且本身都有位置框,多操作几次经验就来了

网友:
植珠大小一致,微风,吹化了会自动归位,然后镊子轻推,自动归位即可,没问题的,熟能生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焊接BGA的

网友B:
不需要振动也不需要压硬币,关键是温度/时间/焊油/植珠,在融化的一瞬间芯片会自动对位,这时候用镊子轻碰芯片(幅度很小),芯片会自动回位,建议先用料板多练手,网上也有视频。

网友:
多说几句,还没学会呢

网友:
植锡完美是关键,对位基本不偏就行,张力会自动对正的

网友:
植锡才是最难的

网友C:
植球熟了之后,bga比tsop真的方便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植球熟了之后,bga比tsop真的方便多了

差不多吧。

我个人感受就是BGA比TSOP方便多了

不过TSOP也不是说不行,主要有两点

1、颗粒是不是新的,如果是的话,脚是平整的,特别容易焊接,上助焊剂+锡膏,一拖一拉就搞掂了。如果是拆机颗粒,高低不平的有点难操作

2、位置是不是足够给刀头拖锡(SSD还好,没难度,足够空间操作,主要是U盘,太紧凑了,有些时候会把旁边的元器件碰歪或短路,甚至还得拆下来,焊好芯片后再焊接周边小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吧。

我个人感受就是BGA比TSOP方便多了

就是啊,经常tsop拖焊,位置不够,不小心就把贴片阻容顺走了,

网友(2024-04-20):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振动也不需要压硬币,关键是温度/时间/焊油/植珠,在融化的一瞬间芯片会自动对位,这时候用镊子轻碰 ...

好,,,先练习,否则贵的芯片烧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