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各位大师,麻烦帮我看一下,这个电动轮车闸怎么改,万分感谢!!

楼主(2019-05-10):
这个电动车,是老款的,抱闸是铁磨铁, 刹车时声音太大,想把装在车轴上的铁圈自己换成个尼龙或者特氟龙的,现在这个圈拆不下来,想用角磨机毁了弄下来。想问大家,这个铁圈和轮子固定有关系吗?会不会毁了轮子固定就不行了。有没有了解这种车轮结构的。希望给解答一下。另外有没有其他的改造办法,我查了油刹改不了。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A:
我的刹车片直径没有这么小,中间还有2个孔,有螺口,逆着刹车方向就能旋转下来,需要卡着孔敲几下才能转动。
你这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
刹车片换成塑料的就不能正常刹车了吧。摩擦力和耐热都不够

网友B:
逆时针拆,扳手或者直接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时针拆,扳手或者直接冲击

那如果不要这个套行吗?这个起固定车轮的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刹车片直径没有这么小,中间还有2个孔,有螺口,逆着刹车方向就能旋转下来,需要卡着孔敲几下才能转动 ...

这种是最老样式的了。刹车整条街都能听到,换成高强度尼龙耐磨的,作为辅助刹车,使用频率不太高的,应该问题不太大

网友:
直接改碟刹,改装件某宝多的是。

网友:
好像跟变速车上的旋飞塔轮,差不多的结构,锈死后螺纹粘牙,只能角磨机切掉,开六个孔装合适的螺丝,再装碟片和碟刹卡钳。楼主的制动装置,好像是禧玛诺的罗拉刹,最坑的是好像每三个月要加,禧玛诺原装的罗拉刹润滑脂,干磨后很容易磨损失效,不如抱刹和碟刹。

网友:
改尼龙不行的,你不知道刹车温度有多高,尼龙一下子就融了,铁氟龙更不行,铁氟龙本身就摩擦系数很小,捏断刹把都刹不住啊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改碟刹吧,马云家搜一下“电动车抱刹改碟刹”就有了,抱刹也就是涨刹,安装的时候把你那个铁套拧下来,然后就能把碟片装上去了,后面的看卖家给的教程就会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