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阳 IT1167B 在使用xchi驱动的主板上不识别普通存储分区

楼主(2019-05-10):
联阳 IT1167B 在使用xchi驱动的主板上不识别普通存储分区,只能识别出量产的CD-ROM分区,在磁盘管理中显示是这样的
但是在同一台机器的在PE系统中全部可以识别。
跟FlASH芯片应该没有关系,因为我有好几个1167B的U盘,三星,东芝,海力士的芯片都有,
我已经试过不少于20台机器,都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
联盛/联阳 的主控记得量产双启动后,USB-CDROM是在第二分区,与其他主控不同。

网友:
量产安国主控的U盘也是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