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雷蛇地狱狂蛇鼠标拆机带着换微动

楼主(2019-05-10):
最近鼠标总是会出现偶尔点不上的问题。
打算买个微动换一个。
虽然用了好多年了。但怎么也是一百大洋买的。
不能扔,修修继续用。

1、要拆的就是他了

2、螺丝藏在脚垫下面,很不友好的设计。

3、拆掉螺丝,拿掉外壳。

4、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了。注意:上面还有一个透明的透镜。

5、修过的外壳,发现又断了一截。悲催下面的柱子明显比上面少了一截。

6、万能的修柱子配件:笔芯。我修过很多柱子都是用的笔芯。还挺好使。有硬度正好韧性非常好。
量好尺寸,剪下正好的一段,上胶水即可。

7、板子拆下来,准备换微动了。

8、微动拆下来了。板子稍微有点脏了。

9、拆下来的微动,原来是国产的D2FC-F-7N。换成D2F-F-3-7。
据说这个微动是金触点。
淘宝9.5,外加5块钱的运费。略显贵了。淘宝上有便宜的,分不清真假。索性就浪费一把了。

10、上面,D2F上面有Japan的字样。是不是真的来自日本就无从验证了。

11、换上的微动

<完>

感觉单独买的这个电热吸锡器还是不错的。
因为微动的针脚和板子的缝隙非常非常的小。
我用宝工的非电热吸锡器根本没办法吸干净。
空心针更别想,没有那么大的缝隙根本插不进去。
吸力和普通的吸锡器比起来差了不少,但吸的还挺干净。

网友A:
这个鼠标最大的特点装饰,类似的我有一个低配版,但是三个原装微动更换,一年后好的用尽了。双飞燕的性价比至少比雷蛇好点,几十元的鼠标一般能用个一两年,只是滚轮半年后乱跳,编码器开关加点WD40继续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鼠标最大的特点装饰,类似的我有一个低配版,但是三个原装微动更换,一年后好的用尽了。双飞燕的性价比 ...

这鼠标用了三年多了。还行。

网友(2020-07-08):
我也有一样的鼠标,微动开关还棒棒哒,已经用了5,6年了

网友(2020-10-04):
求推荐楼主的 电热吸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