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老旧手机十分钟制作一个分秒不差的桌面时钟

楼主(2019-05-10):
现在买个好点的数显时钟都要60元以上,缺点是用一年半载就要手动调整,非常麻烦,带自动校准的都要一百多,最近小米出了一款闹钟也150多元,下面我们用老旧手机制作一个,显示效果跟小米闹钟一样一样滴,非常好用,并且自动校准时间,分秒不差。

其实很简单,找个合适的小塑料盒子,用比画好线,用小锯条慢慢锯下来,就是一个不错的底座了。

现在老旧手机手头到处都是,下载一个桌面时钟或者翻页时钟,自己多下载几个,找到个没有广告的,自己喜欢的时钟就行。
设定屏幕常亮就行,反正都是老旧手机了,也不怕什么屏幕老化了,坏了也就坏了。

然后手机插上充电头就行,手机充满电后,实测待机功耗小于1w,一直插电使用就行,一年电费没有几块钱,所以放心使用就行,几块钱电费相当于买南孚电池了。我是直接带电池插电使用的,用了大半年效果良好。
看是不是放在桌面很漂亮,另外手机自带感光功能,夜晚亮度会自动降低的。

另外提醒大家想要分秒不差,当然手机要链接wifi才行。

十几分钟就好了,非常简单,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网友A:
分享一个没有广告的app吧。

网友B:
手机电池是硬伤,这有什么好办法?一天冲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电池是硬伤,这有什么好办法?一天冲次电?

老旧手机直接插着电用就行了,我实际测试了一下,插电待机功耗小于1w,一年电费也就三、五块权当买南孚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个没有广告的app吧。

你在应用市场搜索桌面时钟,你看看我手机第三个图标,上面有字母你搜索一下看看。我找了十多个app最后找到这个,非常不错,带日历,不带广告。

网友:
好注意,旧手机收废品也才几块钱,拿来显示时间不错,设置一下屏保,防止烧屏更好,虽然是旧手机,也要尽量持久耐用不是吗。

网友:
azar Flip Clock真是好主意!

网友:
侧面充电的还好,充电口在上侧或底侧的插充电线有点难看啊。

网友:
华为手机用的锁屏时钟

网友C:
我改过一个,用了半年后屏幕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改过一个,用了半年后屏幕烧了

反正也是不用的手机,烧了就烧了吧

网友:
如果时钟的数字能移动就好,像屏保那样满屏幕游走的话就是屏保了。

网友:
我把一个当年的台电智能MP4改成了一个时钟,跑了2年了,没烧屏

网友:
功耗1W我信,但是有个问题,现在换了智能电表后,总感觉用电比以前多了,家里很多灯具都换成LED了,按理电量会变少才对。

网友:
为此,折腾了太阳能板+USB灯,当作夜灯,成本去了大几十了,按照夜灯2-3W的功率,几十元,要好几年才能回本

楼主:
我觉得选择黑白的时钟,比彩色的好看,用了大半年没有烧屏现象

网友D:
插电久了电池会怀孕,曾经想直接通过电池端外接电源,但是系统电量不能保持,显示一直掉电,一直掉到5%以下然后出低电量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电久了电池会怀孕,曾经想直接通过电池端外接电源,但是系统电量不能保持,显示一直掉电,一直掉到5%以下 ...

同上 不知道 哪位大佬 能解决下问题呢

网友:
简单暴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