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水龙头改进方案征讨

楼主(2019-05-10):
家里的卫生间淋浴龙头是那种带切换阀的龙头。
洗澡时要把切换阀往上提,切换到花洒出水,洗衣服或接水就要把切换阀往下按。但经常在洗完澡后再去接水,没注意把水龙头一开,直接花洒喷水,把身上都淋湿了。

已经好几次被淋湿衣服了,为了避免后期再出现这种情况,想把水龙头的提拉阀稍稍改进,若提拉阀处于上位时有比较显眼的标识。想请求各位坛友想想,看是否有好的点子

网友:
有一种是靠水压力维持住那个“切换阀”的,一关掉水,“切换阀”自动掉下去,变成下面出水。
这种又会导致需要先打开出水,再提一下切换阀,每次都需要提一下。

网友A:
抛砖引玉,最简单省钱的办法:阀门提上来之后不是露出来一节水管吗,用红色胶布贴一圈,宽度控制好在阀门的行程,提上来露出红色,压下去盖住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抛砖引玉,最简单省钱的办法:阀门提上来之后不是露出来一节水管吗,用红色胶布贴一圈,宽度控制好在阀门的 ...

支持这种方法

网友:
用完请将花洒出水朝向墙壁

网友:
不管显眼不显眼,只要你开水之前看一下就不会被喷,我觉得简单的办法就是每次用完花洒朝墙放

网友: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不用这个龙头接水洗衣服,我家装修时就直接不要切换的,就是下面不可以接水

网友B:
巧了,我刚才也在看这种龙头,我是想用这种龙头下面加接头接洗衣机管

网友C:
我下面多接一个水龙头,用没有切换的混水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巧了,我刚才也在看这种龙头,我是想用这种龙头下面加接头接洗衣机管

巧了,我也在看,准备买这个,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砖引玉,最简单省钱的办法:阀门提上来之后不是露出来一节水管吗,用红色胶布贴一圈,宽度控制好在阀门的 ...

这个办法不错,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下面多接一个水龙头,用没有切换的混水阀

另外再接一个龙头的话也要用混水龙头,否则只能用冷水

网友:
换成两个水龙头开关

网友:
洗完把花洒朝墙

网友E:
要么加个灯做提示?切换到花洒模式的时候灯亮,用红色醒目的led灯做提示,挂墙上用锂电池供电足矣,切换成水龙头模式灯熄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么加个灯做提示?切换到花洒模式的时候灯亮,用红色醒目的led灯做提示,挂墙上用锂电池供电足矣,切换成 ...

这个办法也不错,但是要在上面接个开关,会影响美观

网友:
把水龙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巧了,我也在看,准备买这个,不知行不行

因为用的急,我在当地实体店订了,明天中午到货。到时看看具体情况。

网友:
这还真的改一下,衣服也不是湿一回二回了

网友:
我没弄明白是否是要解决哪个出水控制的换向扭乌龙的问题,如果是的话就是一个阀门的事情,没必要搞得太复杂了;有一种阀门,过去称为“角阀”现在称为“直通阀”,用法很简单,拆下花洒软管与混水阀的连接点,接入直通阀后再连接花洒软管就OK了。
可以这这种旋钮的:

也可以是这种扳把的,扳把的有一个优点,洗澡时调好了水温后就可以只用这个控制花洒是否出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