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力易得E9232万用表是用什么芯片的?

楼主(2019-05-10):
力易得E9232万用表是用什么芯片的?烧坏了,想改亳欧表。
是用三节7号电池供电。

楼主:
刚才漏了一张

网友:
牛屎芯应该是7106

网友A:
先说咋爆的,从实招,没看到哪里爆,放大莫掩。确定芯片好么?多数是7106,找图纸证实几个脚吧,杂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咋爆的,从实招,没看到哪里爆,放大莫掩。确定芯片好么?多数是7106,找图纸证实几个脚吧,杂表。 ...

借给人家弄坏了

楼主:
是用三节7号电池供电。

网友:
好像铜箔都烧了

网友:
没必要折腾了吧,换个新的才多少钱?牛屎应该是7106,换了牛屎那铜箔也不好处理,看样子是电流档测电压整挂的

网友:
这没维修价值,某宝整个也就1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