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路边单缸15kw柴油机驱动空压机

楼主(2019-05-10):
路边修路,放了一台单缸15kw柴油机驱动的空压机。
柴油机是常州产,15kw1小时功率转速2200转每分钟。180kg。
空压机是五环的牌子,三气缸,输入1070转每分钟,475kg,0.5mpa压力,配套功率15kw,2.85立方米每分钟。
柴油机改了电启动,有接触器启动电机,大小齿轮。需要外接电瓶启动。

网友:
见孩他舅也有改的柴油机空压机

网友A:
常柴的单缸柴油机要么12匹,要么18匹,不会有15kw的

网友:
好大的功率,专业的东东

网友:
那个字怎么看都不像是常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柴的单缸柴油机要么12匹,要么18匹,不会有15kw的

1110型号的是20匹马力的
1115型号是22匹马力的。
你只是没见过这个马力的机子,市面上20匹马力的机子不同厂家的很多。
型号都是1110,
另外一马力等于735.5瓦,初中物理学过。20匹等于14.7kw,和铭牌基本一致。

网友B:
一直很好奇,这种电启动的单缸柴油机启动的时候还需要按减压按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好奇,这种电启动的单缸柴油机启动的时候还需要按减压按钮吗?

电瓶给力就不需要,不过冷车启动最好按一下减压

网友:
楼主没带钥匙?摇上几把看能不能响

网友C(2020-12-20):
一直想不明白这种空压机打气到了额定气压之后是怎么稳压的,停掉柴油机不可能啊?泄压阀好像也没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不明白这种空压机打气到了额定气压之后是怎么稳压的,停掉柴油机不可能啊?泄压阀好像也没看到啊? ...

你在旁边站着,就知道了,就是泄气。

公交车也是。

网友:
我在路边看见过的比你这个还高级我看了十分钟没看什么懂,配置是1150柴油机带电启动四艹皮带轮两根带空压机鸡头是双杠出气进气带换热器的有储气罐外挂,还有两根皮带带的2.2kw电机大小铸铝电球可能是永磁发电机,电控部分没看清楚用户车胎胶皮包住的那么问题来了单杠柴油机上面油门是气缸推动的可能是控制调压的空压机看样子换的新压力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柴的单缸柴油机要么12匹,要么18匹,不会有15kw的

吃了不会换算单位的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很好奇,这种电启动的单缸柴油机启动的时候还需要按减压按钮吗?

24V 的可能直接干得动,12V的够呛,会憋死,电瓶容量要大,80以上,50的打不起,给老丈人改过一台,50的电瓶干出水来了,接上充电机才能按减压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