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智能插座基础版电源芯片 炸鸡了

楼主(2019-05-10):
小米智能插座基础板
供电部分炸鸡 了,爬了图,深水宝找到卖家,但是原理没搞懂,请路过的老师指点一下。
这个1ADGG或者IADGG到底是啥芯片

楼主: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找到芯片资料了第一个300降压12V

第二个12V降压3.3V

我不收币,可以查找型号到MPS网站下载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om/en/mp1469.html

网友(2019-07-19):
火不能太大,油温150-170,出锅复炸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是非隔离的降压芯片,买来换上之前测试一下D1和D2有没有问题,不然换上芯片还继续炸。对了,还有L1~

网友A:
小米那么垃圾的东西也敢用!不怕电死

网友B:
原来如此 一直想知道这玩意怎么用12V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米那么垃圾的东西也敢用!不怕电死

应该只是给12伏继电器和3.3伏蓝牙芯片供电的,又不是转成低压给手机充电的,这倒想电死也难,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 一直想知道这玩意怎么用12V供电

这智能插座应该是给继电器控制通断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只是给12伏继电器和3.3伏蓝牙芯片供电的,又不是转成低压给手机充电的,这倒想电死也难,你觉得呢? ...

我觉得小米就是垃圾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小米就是垃圾货

本来就是 个贴牌货能有多好,但至少比三无产品好那么一点点还是有的,虽然我也从来不喜欢小米的产品。

网友(2020-02-23):
您好!请教可以小米插座改成12v供电了吗?

网友:
该芯片目前此家店便宜且包邮,可以买几个存着备用,这家店目前正在做活动,所有商品都是包邮的,小红包撸起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0923112535

网友:
楼主我的小米插座炸那个L1 1mh的色环电感是咋回事

网友:
请教了,这个是小米第一版

网友:
基本结构跟你这款差不多

网友:
ATH5GA这个电源模块找不到资料

网友D:
ATH5GA这个电源模块找不到资料,2个同样的故障,还有一个炸管的,三个扔了可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H5GA这个电源模块找不到资料,2个同样的故障,还有一个炸管的,三个扔了可惜啊
...

外围电路爬出来,然后再找

网友:
这插座静态耗电比较高,好象有3W

网友:
收藏一下,没准什么时候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