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9331的路由器,你的功耗还能再小点不,哈哈

楼主(2019-05-10):
无图实测
由于前段时间做了个超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刚才测试了AR9331的路由器的消耗电流,型号是MW153硬改的-8M-64M,
方法:
3.85V经过我做的超低压差稳压器连到路由器的3.3V端给路由器供电,开无线、不插网线,测试3.85V输入端电流,启动完毕稳定后静态电流140mA左右,

开无线、插入一根网线后静态电流是175mA,开无线、插入两根网线后静态电流是210mA,

这就是说,不插网线,如果计算按3.3V电压计算功耗为462mW,如果计算按4.2V电压计算,无通讯时功耗为583mW,
插一根网线,如果计算按3.3V电压计算功耗为577mW,如果计算按4.2V电压计算无通讯时功耗为735mW,

这就是,用2000mA时的锂电池供电,插一根网线可工作10小时以上

如果锂电池你升压后在路由器内再降压使用估计耗费电流要大不少

网友:
有个TP740硬改刷了极路由固件,做中继用了!!

网友A:
路由器功耗已经够少了吧,电池低了会不会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功耗已经够少了吧,电池低了会不会不稳

不稳就让他重启吧,一般电池大点,就不至于用低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703n 用5V0.5A的电源供电,插U盘都很稳定。

网友:
这个u都多少年了

楼主:
三极管电阻电容人们用多少年了

网友:
用过TPLINK的720N  也是AR9331的CPU   大学那会儿 晚上断电  记得有次使用10000mah的充电宝差不多用了30多个小时  估计功耗在1W左右

网友:
论坛上6元的AR9331矿机板,在大学时陪了我2年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是用移动电源供电的

网友(2019-08-02):
火柴盒702N也是9331不知功耗多少?有无大神测过702N

网友B:
7628N功耗也不大啊。手上一个小米mini青春版,5V USB供电工作电流120mA.

楼主(2019-10-12):
引用 网友B:
7628N功耗也不大啊。手上一个小米mini青春版,5V USB供电工作电流120mA.

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