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红灯PS60A功放,加装蓝牙接收模块

楼主(2019-05-10):
闲着没事就在论坛看看大家拆机,自己没少拆东西一直也没发过什么帖子,今天把手机里的照片找出来一些,发个看看
红灯ps60A功放,岳父大人的,据说也是当初一位发烧老前辈帮他买的,最近这些年一直放着落灰,如果不是我早就嘱咐过,房子装修完这套音响就准备处理掉给收废品的了(不少弟兄喜欢逛废品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于是功放、一对儿小旋风双6,5寸音箱,还有个SONY DVD就被我拉过来了。DVD用处不大,老早就拆碎了。
言归正传拆功放看看。

面板型号

拆掉面板上盖,左侧是电源部分,中间散热器,右面是功放电路部分

音量和输入选择旋钮都是实心金属的,采用延长杆控制可以保证电路走线的合理性

功放电路,alps27型电位器,电路板很大,原件位置和走线可以很舒服的放置

功放管

另一声道

整流滤波,看网上的图片PS60A是缩水版本的,不带A的滤波比这个要多两个

后背的身份证

输入接口,有两个莲花头的芯柱断在里面了,费了好大劲才取出来

背板

环牛

拆掉地板,走线都在下面

地板全貌(两个电阻乱入请无视,我也忘了拿他放进去干嘛了,好像是穿线用来着)

这老功放和原来拆的很多音响不一样,没有小电流的低压,原件堆里找个小变压器加进去,AC6V,简单用3M双面胶固定一下,反正机器平时也不搬动。

蓝牙接收网上买的成品板,csr64215,带整流滤波,电流小而且接线不长,就没特意找好的电源线和屏蔽音频线,从费USB线里扒了几根线,音频直接焊到输入插座上。

背板打孔,安装蓝牙天线,蓝牙板比较轻,没有用螺丝,做好绝缘后完全靠天线固定在背板上。
拆解改装完毕,装机试听,原本这功放是外接了一个领夹式蓝牙,耳机孔输出到功放,充电比较麻烦才改的,换完以后不但方便了,而且音质有了很大提升,看来这个蓝牙是换对了。
第一次发帖,欢迎交流。

网友A:
蓝牙不用开关吗?

网友B:
蓝牙板会不会有干扰?以前改过一个有源音箱,杂音好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牙板会不会有干扰?以前改过一个有源音箱,杂音好严重

有干扰,多半是蓝牙地线与功放地线没有处理好。

网友C:
拔莲花心很简单,用金属丝加打火机烧红穿进去几mm等冷了就可以轻松拉出来。话说这功放什么都好就静态电流电位器实在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不用开关吗?

蓝牙不是单独用的一个小变压器么,和电源开关在一起,功放开蓝牙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板会不会有干扰?以前改过一个有源音箱,杂音好严重

看蓝牙板的布线了,有些便宜的蓝牙板电源地和音频地是不分的。
我这个完全分开的两个变压器,地线完全独立,不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莲花心很简单,用金属丝加打火机烧红穿进去几mm等冷了就可以轻松拉出来。话说这功放什么都好就静态电流电 ...

静态电流电位器。。。。。。。。。没搞明白。水平有限,对这个电路没有研究,请教一下,详细说说?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D:
红灯功放好功放,就这样糟蹋了,可惜。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灯功放好功放,就这样糟蹋了,可惜。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怎么就糟蹋了呢?这不是挺好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灯功放好功放,就这样糟蹋了,可惜。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怎么算糟蹋了呢?除了外壳开了个洞,内部剪了电源线和一个输入端口,电路一点没动,是焕发了第二春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