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n1刷yyf配仿小米遥控 接199元的瑞格尔led投影仪组合成玩具大屏幕

楼主(2019-05-10):
斐讯n1刷yyf配仿小米遥控 接199元的瑞格尔led投影仪组合成玩具大屏幕
推荐使用人人影视tv版观看,完全保证清晰度

微云文件分享:人人影视V1.1.9.apk下载地址:https://share.weiyun.com/519NLbd文件大小:26.3M

楼主:
app地址放在这里把,可以缓存,也可以直接观看,下载到10%就有播放菜单了

微云文件分享:人人影视V1.1.9.apk下载地址:https://share.weiyun.com/519NLbd文件大小:26.3M

最近老美拍了**核电站事故短篇美剧,一共五集。目前放出一集。搜索切尔诺贝利

网友:
这个投影仪是入门的入门级别,当然胜在价格足够便宜,要想效果好一点,还是建议买贵一点的。

网友A:
P30 PRO用这个投影,掉身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0 PRO用这个投影,掉身价啊!

安卓装了框架了。。。。。。。。。。。。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的

网友B:
这个投影仪最大的毛病,亮度太低,噪音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投影仪最大的毛病,亮度太低,噪音太大

嗯,这个价位只有五十瓦,贵点的那个是165瓦,客服说的

网友C:
投影机多少钱?上次东哥650快买的720p投影还不错,后来嫌弃风扇太吵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投影机多少钱?上次东哥650快买的720p投影还不错,后来嫌弃风扇太吵退了。 ...

169-199元左右

楼主(2019-06-09):
功率计测量的运行时候不到三十瓦

网友D:
看本地高清还是用U盘装coreELEC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本地高清还是用U盘装coreELEC比较好

有系统截图吗

网友:
现在的便携投影仪都自带安卓系统了,很方便

楼主(2020-03-13):
最近折腾快手直播投屏,爱奇艺优酷暴风云视听蓝莓等等tv端都试了,发现橙子投屏是最好用的,tv端支持倍速播放,别的按菜单连个反应都没有,kodi也可以出现在手机软件里的投屏设备里面。手机端可以试试资源猫app(我没视频会员,所以不安装爱奇艺一类的app,都是软件或者公众号在线看),长按第几集那里就出现投屏等选项。。。

另外求一个安卓盒子端能下载电影的app,目前只知道人人影视可以,可是片源太少。